[充电器] 充电器经典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2013-11-19):
如图,这个电路在百度文库上到处都是,分析也很多,基本的分析都是这样,
220V交流输入,一端经过一个4007半波整流,另一端经过一个10欧的电阻后,由10uF电容滤波。这个10欧的电阻用来做保护的,如果后面出现故障等导致过流,那么这个电阻将被烧断,从而避免引起更大的故障。右边的40074700pF电容、82KΩ电阻,构成一个高压吸收电路,当开关管13003关断时,负责吸收线圈上的感应电压,从而防止高压加到开关管13003上而导致击穿。13003为开关管(完整的名应该是MJE13003),用来控制原边绕组与电源之间的通、断。当原边绕组不停的通断时,就会在开关变压器中形成变化的磁场,从而在次级绕组中产生感应电压。
由于图中没有标明绕组的同名端,所以不能看出是正激式还是反激式。不过,从这个电路的结构来看,可以推测出来,这个电源应该是反激式的。左端的510KΩ为启动电阻,给开关管提供启动用的基极电流。13003下方的10Ω电阻为电流取样电阻,电流经取样后变成电压(其值为10*I),这电压经二极管4148后,加至三极管C945的基极上。当取样电压大约大于1.4V,即开关管电流大于0.14A时,三极管 C945导通,从而将开关管13003的基极电压拉低,从而集电极电流减小,这样就限制了开关的电流,防止电流过大而烧毁(其实这是一个恒流结构,将开关管的最大电流限制在140mA左右)
变压器左下方的绕组(取样绕组)的感应电压经整流二极管4148整流,22uF电容滤波后形成取样电压。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取三极管C945发射极一端为地。那么这取样电压就是负的(-4V左右)并且输出电压越高时,采样电压越负。取样电压经过6.2V稳压二极管后,加至开关管13003的基极。前面说了,当输出电压越高时,那么取样电压就越负,当负到一定程度后,6.2V稳压二极管被击穿,从而将开关13003的基极电位拉低,这将导致开关管断开或者推迟开关的导通,从而控制了能量输入到变压器中,也就控制了输出电压的升高,实现了稳压输出的功能。而下方的1KΩ电阻跟串联的2700pF电容,则是正反馈支路,从取样绕组中取出感应电压,加到开关管的基极上,以维持振荡。

请问大虾们红色的-4v左右是怎么来的?谢谢

网友A:
因为整流二极管4148是正端输出,对C945发射极一端为地来说,就是负的。

网友B:
反馈绕组与次级绕组匝数相同,经二极管整流后的电压也应该相同,反馈绕组由4148和22uF电容组成整流滤波电路,22uF电容上正下负,如果定义C945发射极为地,则反馈绕组电压就是负电压,但电压为什么会维持在-4V,真的不不知道

这个电路9年前用过,被我改进了一些
1、220V输入端的10Ω改为2Ω
2、4700pF下面的4007换成FR107
3、13003换成IR的MOS管
4、13003下面的电阻换成2欧姆/1W
5、510K电阻采用3个150K电阻串联

网友C:
我们厂做的也有类似的,再改,也改不了多少东西,这一款是用半波,另一款是用全桥,这就变成了两款充电器,全是抄的,还有一款充电器,半波整流,后面稳压二极管和光耦反馈稳压,居然没有RCD吸收回路,就一个13001赤裸裸的在那里放着。难道说,没有吸收回路,开关管真的不会挂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厂做的也有类似的,再改,也改不了多少东西,这一款是用半波,另一款是用全桥,这就变成了两款充电器, ...

变压器做的好,3W以内RCC不用RCD吸收问题不大。。。

网友E:
这个东西有意思,可以收藏一下

网友F:
正想手工搞个充电宝,参考用用

网友G:
这个电路效率低,75%左右已经不错了,输入电压低时效率更低。适合高压输入效率要求不高的场合,该优点是价格便宜。

网友G:
还有很严重缺点就是没有负载短路检测,当负载短路时,该电路会尽最大能力输出电能,而不是停止输出电能,结果只能烧毁自己。

网友G:
电压为什么会维持在-4V,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计算13003基极电压=Vbe(13003的BN接电压)+Vd(4148接电压)+Vbe(另一个三极管的BN接电压)=2.1V。
电路正常工作时6.2V的稳压二极管处于半击穿的状态,因为6.2V的稳压二极管的下端电压= 2.1V-6.2V =  -4.1V,负4伏就这样维持的。

网友H(2014-01-24):
我也搞不懂 为啥是-4v啊,求指教

网友I:
很有意思啊

网友J(2014-05-03):
的确是好东西,让我长见识了。

网友K(2014-06-08):
引用 网友C:
我们厂做的也有类似的,再改,也改不了多少东西,这一款是用半波,另一款是用全桥,这就变成了两款充电器, ...

把变压器的初级激磁电压算低点就可以了!换句话就是匝比算小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此为正解,当反馈绕组正向电动势,通过二极管对22uf电容充电,此时电容电压为反馈电压V,当反馈绕组产生反向电动势,因22UF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反馈点电压反向为-V,这个利用diode和cap产生负电压的电路,在LCM驱动上面经常会用到,用来产生负向的偏执电压。

网友M(2014-07-12):
变压器的电感量是多少啊!EE12.5的变压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G:
还有很严重缺点就是没有负载短路检测,当负载短路时,该电路会尽最大能力输出电能,而不是停止输出电能,结 ...

这个电路免费带有限流功能,不会因为短路或过载烧毁。

网友M:
问下这个电路的工作频率是多少,变压器初级电感量是多少呢!

网友O(2014-11-03):
为什么我感觉这个电路电压会不稳定,当负载电阻变大时,电流变小,10欧姆电阻两端电压减小,4148和C95截止,所以我感觉随负载变化电压应该稳定在4.1V—5.5V。

网友P: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做的好,3W以内RCC不用RCD吸收问题不大。。。

你好,请问boost 的RCD 电路的参数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