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FET放大电路

楼主(2013-11-19):
在学习中,用proteus仿真发现压根没导通,求大神打点

网友A:
Q1什么型号。

网友A:
电路也不对。

楼主:
元件就是proteus元件库中的通用元件NMOSFET。。
电路是抄的书上的,只是把cell换成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也不对。

抄书上的电路,哪里错了,我也郁闷,怎么调节也找不到预夹断电压

网友B:
1.Ugs应该反相偏置,也就是说+5V应该改为-5V;
2.预夹断电压公式:Ugd=Ugs-Uds
3.也是新手,参考的也是书上的,验证后麻烦给个回馈给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抄书上的电路,哪里错了,我也郁闷,怎么调节也找不到预夹断电压

"抄书上的电路".哪本书?晒晒他。

对,哪本书?

网友C:
扬声器已将Q1几乎短路,Q1两端直流电压很小,估计不到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1.Ugs应该反相偏置,也就是说+5V应该改为-5V;
2.预夹断电压公式:Ugd=Ugs-Uds
3.也是新手,参考的也是书上 ...

无论怎么改UDS电压都是0.软件问题?

楼主:
另外我也不确定这个是耗尽型的还是增强型的,TMD的PROTEUS只要是场效应管连结型的都是一样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扬声器已将Q1几乎短路,Q1两端直流电压很小,估计不到1V。

断开speaker也一样

楼主:
此书问题也不少,比如稳压二极管的示例结果算错了。
还有无论是P型还是N型晶体管,里面都是+号
晶闸管的等效电路缺个电容。等。。。

网友D:
”此书问题也不少“——楼主都能勘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书问题也不少“——楼主都能勘误了

同时看几本书的结果而已

随便哪一本都够看一年半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论怎么改UDS电压都是0.软件问题?

晚上回去验证一下

网友E:
LZ刚好说反。应该改成:用proteus仿真发现Q1恒导通。压根没截止。

Q1门极G加上+5V电压,不导通才怪。

网友F:
lz。。请问是哪本书呢。。。

网友B:
1 SPEAKE 开路

网友B:
2 SPAKER 加载

网友B:
3 原因为 SPEAKER 默认为 8 ohm 的阻抗,实际生活中一般扬声器也就是几欧姆。

网友B:
4 结论。一切从实际出发,软件仿真就是模仿的现实生活。这一帖是废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3 原因为 SPEAKER 默认为 8 ohm 的阻抗,实际生活中一般扬声器也就是几欧姆。

这样解释不了为什么共射三极管放大电路这样接就可以

楼主:
由于RDS和spesker是并联的,于是RDS的改变,导致的电压的改变也会影响spesker的电压,别忘记了还有个分压电阻,现在问题是UDS在这里根本不改变。始终为0

楼主:
问题找到了,限量级的弱智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