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D在WIN7下的问题

楼主(2013-11-19):
请高人指点,为何在WIN7 64 位系统下安装了STVD,但是在新建工程时,芯片的选择(MCU Selection)列表为空?就是没有芯片的型号列表?

网友A:
我的也是Win7 x64位系统,没出现你说的问题。
你试试看能不能通过新建工程过程,然后在项目下选择“Project Settings”中找到“MCU Selection”标签,看看是否也不行?

网友B:
我的也是win7 64位系统的,也是正常应用的。我安装的时候,选的是管理员身份运行

楼主:
谢谢上两楼的回复,两种方法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现在在找安富利的人帮忙解决,他们回复要找ST原厂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