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RCR重复计数器改变UEV?搞了好几天了都不行,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楼主(2013-11-19):
看手册中P202中写:如果使用了重复计数器功能,在向上计数达到设置的重复计数次数(TIMx_RCR)时,产生更新事件(UEV);否则每次计数器溢出时才产生更新事件。于是我想通过更新事件产生更新中断来验证,程序设置每次中断翻转IO口,代码如下:
void Timer1Config( void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oTIM1_TimeBaseStructure;                //定义初始化TIM1结构体

        o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7200;
        o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DTS=1*tCK_INT
        o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o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o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6;
        TIM_TimeBaseInit( TIM1,&oTIM1_TimeBaseStructure );

        TIM_PrescalerConfig( TIM1,0,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
        TIM_ARRPreloadConfig( TIM1,DISABLE );
        TIM_ClearFlag( TIM1,TIM_FLAG_Update );
        TIM_ITConfig( TIM1,TIM_IT_Update,ENABLE );        //允许更新中断
        TIM_Cmd( TIM1,ENABLE );
}

void TIM1_UP_IRQHandler( void )
{
        if ( TIM_GetITStatus(TIM1,TIM_IT_Update) != RESET )
        {
                TIM_ClearITPendingBit( TIM1,TIM_IT_Update );                //必须手动清除标志位,否则一直中断
                mWorkingLED_Toggle();        //for test
        }
}

用keil MDK进行仿真实验,发现无论RCR设为多少(o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6这句),每次上溢都会进入中断,且RCR减一。并不像手册中说的只有当RCR=0时才产生更新,请问是我哪里配置出了问题吗?

楼主:
有人用到过RCR吗?各种计数模式(向上、向下、中央)都试过了,就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各位多帮忙啊

网友A(2014-04-12):
mark,我用TIM1仿真,也这样。我估计可能是仿真的问题,准备到硬件上测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