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大神赐教啊 WIN8系统能装 MPLAB X IDE不

楼主(2013-11-20):
求大神赐教啊  WIN8系统能装 MPLAB X IDE不

网友A:
64位的WIN8可能不行,你可以查查MPLAB X的软件介绍中安装环境要求

网友B:
我装了,可以的,64位WIN8系统

网友B:
搞错了,我装了,可以的,64位WIN7系统

网友C(2014-06-17):
win8.1 64位元可以安裝,但是運作起來怎樣都不順!!
現在是WIN8+VM跑WIN XP執行MPLAB V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