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LDO 输入加磁珠好还是在输出加好。

楼主(2013-11-20):
(无正文)

网友A:
0欧姆更合适,
加了磁珠,有些地方反而电源波形不理想的,反正你放个0402 或者0603的位置,你自己调试看看,
况且,磁珠要选型的 不是随便哪个都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欧姆更合适,
加了磁珠,有些地方反而电源波形不理想的,反正你放个0402 或者0603的位置,你自己调试看看 ...

我现在在调索尼的CMOS,模拟地原来是120R@100MHz的,换成OR电阻,图像噪声确实有降了点下来。但查了些资料,加FB的话,对高频噪声应该有更好的效果才对的。

网友A:
有条件你换换磁珠型号,对比下
比如120R@100M

网友A:
而且你ldo要选用low 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