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已解决】M058,怎么控制一组IO?

楼主(2013-11-20):
昨天用M058S板子让一个LED闪烁了,用ICP烧入程序,还算顺利
51单片机控制一组IO时,可以直接P0 = 0x55,8个LED,间隔亮(低电平点亮),看M051的头文件也定义了P0
但是这样写时,MDK报错: expression must be a modifiable lvalue,看来这样赋值行不通,看到相关宏定义都是位操作,那如何
整体控制呢?

看代码有#define P0                  ((GPIO_T *) P0_BASE)                        /*!< GPIO PORT0 Configuration Struct                        */
所以P0是指针,再看GPIO_T的结构定义中有个DOUT,它的0~7正好pin0~pin7的输出值,这样就对了
可以这样写 P0->DOUT = 0x55; 编译通过,待上板子实验!若没有问题,就可以封装成宏,放入GPIO.H中了

网友A:
差不多都是这样吧, 现在很多MCU的寄存器都用这种方式访问.

网友B:
请问lz,我在官网没有找到M058的库函数说明文档,lz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z,我在官网没有找到M058的库函数说明文档,lz不知道有没有

看看这些资料,另外可以到M0的助学园地看看

网友B:
官方的库确实做得不是很完善,需要自己加

网友C(2014-10-18):
入门知识

网友C:
查看技术手册和端口相关的寄存器,一般有输入输出方向寄存器,功能选择寄存器,输出寄存器,输入读取寄存器

网友D:
官方的库不全但是灵活,可以随用随加

网友E(2016-06-11):
正要了解一下,谢谢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