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0):
为什么没有PIC18的分类的呢?我在使用PIC18F2431,控制电机。在PWM功率模块有些问题~~
   我想让电机平滑启动,可不可以直接赋值给占空比寄存器PDC?那么占空比发生的时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Q1(00)。
   小女子跪求~

网友A:
提问的方式都如此零乱!我很担心你这种思维方式做设计的结果。

1、型号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只是一个代号而已。
2、寄存器就是用来读或写的,但如何才能正确使用,你应该认真看数据手册。
3、占空比本身只是一个时间比例,但在MCU上,时间是和时钟的振荡频率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问的方式都如此零乱!我很担心你这种思维方式做设计的结果。

1、型号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只是一个代号而 ...

我也觉得我不适合搞这行。
哎~凌乱

网友B:
好吧...电动机的启动貌似没怎么搞过..不过平滑启动就是按照时间和转速慢慢增大的关系嘛....

网友C:
占空比是可以直接赋值的,赋值后什么时候起作用请仔细看数据手册PWM这一章

网友D:
最近在学着用PIC18F4520也有用到PWM方面的内容
我觉得首先你得弄明白你想要的平滑启动转换成波形是什么样的,周期占空比按照什么规律变化等等,之后再想怎么解决波形实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在学着用PIC18F4520也有用到PWM方面的内容
我觉得首先你得弄明白你想要的平滑启动转换成波形是什么样的 ...

昨天试着直接赋值给PDC,结果真是是可行的。做了个软启动的程序。每一次的起动都在原先的基础上叠加起动,还没有找到原因。准备在线调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