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TL431可以做迟滞电路吗?

楼主(2013-11-20):
(无正文)

网友A(2014-07-13):
奇怪,我怎么变成挖坟的了???

TL431本身就有一个运放。迟滞电路不一定非要运放实现。
431实现迟滞功能很简单,参考下OnSemi的 TL431 PDF,里面有一个比较经典的图,就是带迟滞功能的。

网友B:
首先,300V电压需要采样,而采样还是尽量不影响原电路为好,同时300V电压比较高,小电阻采样功耗可能比较大,因此要求样电流要小,比如用10M采样电阻(数字万用表级别)。

其次,TL431的输入电流比较大,有几微安,而且不同器件变化比较大,这就要求采样电流至少有几十倍,才能忽略TL431输入电流的影响,即要求采样电流超过100微安,这与上述要求就比较矛盾了,除非可以较大电流采样,否则不宜使用TL431。

第三,既然要对电容充放电进行控制就需要高位控制吧?那就需要PNP或PMOS高压管。而控制部分需要在地端进行吧?那还需要一个接续电路。

第四,对电容充电需要限流吧?那还需要一个电流采样电阻和电流限制部分。

问楼主:电容是多大的?充电电流最大又是多大?放电电流是多少?

网友C:
高阻分压器取样、加一级三极管放大…可以用431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