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控制打印机

楼主(2013-11-20):
哪位大神有关于5509A用串口部分控制微型打印机的资料或者程序。急求啊  真心感谢

楼主:
有没有大神在啊?

网友A:
这个没有具体做过   你把McBSP配置为UART   然后看看打印机的命令发送应该就可以啦

网友A:
这里有相应的UART代码  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64310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具体做过   你把McBSP配置为UART   然后看看打印机的命令发送应该就可以啦
...

恩恩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