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请教各位一个画板的技术问题,大神帮个忙

楼主(2013-11-20):
我现在在画一个双面板,有一个圆柱形的器件需要过孔插在板子内部,但是这个器件的两端是正负极供电,所以这个过孔的两面焊盘不能连通,否则会短路,应该怎么画这个封装呢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讲的,拍个照片来看看
不要过孔 那就放单面的焊盘啊,

网友B:
是不是焊盘只做单面敷铜??

网友C:
元器件本就考虑他自己两个点不会接触在一起。无图无真相。

网友D:
不用焊盘,用keepoutlayer画个圆

网友E:
过孔中间不铺铜即可

网友F:
这些问问题的,感觉是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