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5V稳压求助

楼主(2013-11-20):
菜鸟求助,我用一个5v,2A的电源适配器供四路电,两路转3.3v用两个AMS1117,这两路电流余约为0.9A,另外两路5v转-5v,用LM2662,这两路电流约为40mA,当电路工作是,主电源从空载5.2V拉低到4.7V左右了,如果保证主电源在5V左右?

网友A:
电源适配器本身有问题,换个功率大的,你现在用的电源适配器估计是垃圾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适配器本身有问题,换个功率大的,你现在用的电源适配器估计是垃圾货 ...

好的,除了这种,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B:
除了换电源估计没有什么办法了,电源的呆在能力不足,小马拉大车。

网友C:
用稳压电源 调 5V 2A  接上 看看电流多少?
然后用水泥电阻2.5R 测你的电源适配器,看看是否有2A 是否5V 。
换个质量好点的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稳压电源 调 5V 2A  接上 看看电流多少?
然后用水泥电阻2.5R 测你的电源适配器,看看是否有2A 是否5V 。 ...

好的,我试试,多谢了

网友D:
适配器的问题。空载偏高,带载4.7V也不影响你使用啊

网友E:
如果你想带载也是5V,把适配器拆开,如果里面有一个电压基准和光耦反馈稳压的话,将电压基准源的电压提高一些,就可以带载5V了,只要你愿意,而且磁芯线径匝比合适,带载6V7V几V都没问题

网友F:
,楼上建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