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16F1823 程序里配置位的问题.

楼主(2013-11-20):
用的汇编,按一惯16系列的方法在程序中配置配置位,竟然编译不过,有知道的吗?

        INCLUDE     <p16F1823.INC>
        __CONFIG    _FOSC_INTOSC

编译提示这样的错误:  Argument out of range (not a valid config register address)
                     参数超出范围(不是一个有效的配置寄存器地址)

网友A:
pic16f1823分为二个_CONFIG ,    这样  __CONFIG _CONFIG1,  _FOSC_INTOSC   就行了!

;==========================================================================

; The following is an assignment of address values for all of the
;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for the purpose of table reads
_CONFIG1         EQU  H'8007'
_CONFIG2         EQU  H'8008'

;----- CONFIG1 Options --------------------------------------------------
_FOSC_LP         EQU  H'FFF8'    ; LP Oscillator, Low-power crystal connected between OSC1 and OSC2 pins
_FOSC_XT         EQU  H'FFF9'    ; XT Oscillator, Crystal/resonator connected between OSC1 and OSC2 pins
_FOSC_HS         EQU  H'FFFA'    ; HS Oscillator, High-speed crystal/resonator connected between OSC1 and OSC2 pins
_FOSC_EXTRC      EQU  H'FFFB'    ; EXTRC oscillator: External RC circuit connected to CLKIN pin
_FOSC_INTOSC     EQU  H'FFFC'    ; INTOSC oscillator: I/O function on CLKIN pin
_FOSC_ECL        EQU  H'FFFD'    ; ECL, External Clock, Low Power Mode (0-0.5 MHz): device clock supplied to CLKIN pin
_FOSC_ECM        EQU  H'FFFE'    ; ECM, External Clock, Medium Power Mode (0.5-4 MHz): device clock supplied to CLKIN pin
_FOSC_ECH        EQU  H'FFFF'    ; ECH, External Clock, High Power Mode (4-32 MHz): device clock supplied to CLKIN pin

楼主:
原来如此:handshake

网友B:
语法的问题

网友C:
佩服玩汇编的

网友D:
1823完全可以用C写,效率一样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23完全可以用C写,效率一样很高。

问题是用C,我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呀:lol
因为原程序是用16F630的汇编写的,现在移植过来而已.:lol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用C,我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呀
因为原程序是用16F630的汇编写的,现在移植过来而已. ...

那是因为你连基本的头文件、宏定义等知识都没掌握完整而已。

给你一个我的PIC16F1828的CONFIG配置宏参考一下:

#ifndef              debug
__CONFIG(FOSC_INTOSC&WDTE_ON&PWRTE_ON&MCLRE_ON&CP_ON&CPD_ON&BOREN_ON&CLKOUTEN_OFF&IESO_OFF&FCMEN_OFF);
__CONFIG(WRT_OFF&PLLEN_OFF&STVREN_ON&BORV_25&LVP_ON);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