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STM32F205VC的AD转换,按官网固件改的代码,AD不启动

楼主(2013-11-20):
手头一个项目,用的是STM32F205,使用PA0-PA7作为AD输入采样,拟采用循环扫描,然后DMA自动读取结果到内存,但是仿真的时候AD没反应,求各位帮忙看看,是哪里设置不到位,还是我买到假的F205了?

代码如下:

void HW_ADC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DMA_DeInit(DMA2_Stream0);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2_Stream0) != 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INT32U)uADCTEMP;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INT32U)(&(ADC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C_BUFF_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2_Stream0, DMA_IT_TC, ENABLE);
    DMA_Cmd(DMA2_Stream0, DISABLE);

    // Enable ADC1_DMA interrput IRQ 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2_Stream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指定抢占式优先级别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指定响应优先级别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8;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20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ADC_BUFF_SIZE;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4,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5,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6,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7,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8,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
void ADC_DMA_IRQ(void)
{
    static INT8U counter = 0;
    static INT32U sum[ADC_BUFF_SIZE] = {0};
    INT8U index;

    for(index=0; index<ADC_BUFF_SIZE; index++)
    {
        sum[index] += uADCTEMP[index];
    }
    counter += 1;

    if(counter >= ADC_CHMAX)
    {
        for(index=0; index<ADC_BUFF_SIZE; index++)
        {
            uADCvalue[index] = sum[index]/ADC_CHMAX;
            sum[index] = 0;
        }
        counter = 0;
    }
}
voi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2_Stream0, DMA_IT_TCIF0) != RESET)
    {
        ADC_DMA_IRQ();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2_Stream0, DMA_IT_TCIF0);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0, DMA_IT_TCIF0);
    }
}
现在仿真的结果是DMA的中断进不去,然后ADC转换的结果那个数组里边数据全是0不变。

楼主:
难道大家用STM32F205都没有这个问题么,是不是我买到的芯片是假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