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用linux在arm9上操作多个io,大家怎么看?

楼主(2013-11-20):
感觉有点大材小用了。但是我们总工,一个女的,不太懂技术,想把之前单片机的用来控制一些io端口的功能集成到跑linux的arm上做,我是觉得单片机也可以跑简单点的小系统,这样做有这必要吗?效率是不是也不高啊?还要io映射来映射去,最终还是操作一下io端口的寄存器。

楼主:
大伙,经验丰富的,给点思路。本人跑系统的经验不丰富啊

网友A:
跑系统的好处就是软件层次清楚,维护性好。但是普通linux系统去控制对时间要求严格的IO控制不好,时间是不确定的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用到的io控制确实对时间有较高的要求

楼主:
对了,再问一下大家,ucos可以做到对时间有要求的io控制吗?

网友B:
对时间要求高的话用中断

楼主:
楼上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