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指导防反接电路

楼主(2013-11-20):
我按照网上的电路图画了一个PWM转4-20mA的输出电路,接线时有时错把GND跟4-20mA的输出端接反了,结果图上150的电阻就会很烫,有时会直接烧掉,求大神指导个防接反的方法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Pictures\4-20mA.JPG

楼主:
我是在4-20mA后面串了个1N4007 不管用 是不是二极管选的不对啊

网友A:
LZ电路没问题。如果LZ实际电路板没有故障,GND与4-20mA输出接反不会烧电阻R12。即使输出与地GND短路,R12的功耗不超过100mW。仔细检查PCB电路板和器件。

网友B:
R12最大功耗 3.84W。PWM那段程序没弄好,是有可能烧掉的。  可以把Q1射极信号电压取出,用一个比较器作为限流保护。超过30mA将PWM脚关闭。 让Q1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2最大功耗 3.84W。PWM那段程序没弄好,是有可能烧掉的。  可以把Q1射极信号电压取出,用一个比较器作为限 ...

我的PWM最大输出3.3V 正常情况下烧不掉。接线的时候如果接错的话,电路就不能工作了,PWM信号也就没有了。如果只接24+,然后把24—接到4-20mA的位置,这时Q1是导通的,流经R12的电流实测有95mA,这样就会很烫。电路不能工作的话我就不知道怎么关断Q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电路没问题。如果LZ实际电路板没有故障,GND与4-20mA输出接反不会烧电阻R12。即使输出与地GND短路,R12的 ...

哦 我单接24V+ 然后把负极接到4-20mA的位置,这时电路板上的DCDC LDO都不能工作,原来的GND PWM 以及Q1的基极相对于电源负极都有16V左右的电压,这时Q1导通,流经R12的电流为95mA左右。继续实验中。。。。谢谢

网友C:
怎么感觉多了一个R16

网友D:
用色线区别
前几位说得对 如加保护在T的集电极接电阻再加PNP管集电极接到LM258的6脚
加二极管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色线区别
前几位说得对 如加保护在T的集电极接电阻再加PNP管集电极接到LM258的6脚
加二极管不适合 ...

NPN的基极接哪里,怎么工作的的啊 能不能给详细说下:handshake

网友E:
我说。。。
INB+,INB-用反了吧

抱歉,我说错了,原图是对的

网友E:
另外,有个建议,作为一个好习惯,不要过多使用的网络标号标识连接,把同一节点尽量用线连上。

网友E:
什么情况下你的电路工作正常能输出4-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情况下你的电路工作正常能输出4-20mA?

PWM经过低通后就转为电压,这个电压除以R12得电流

网友F:
在两个4~20mA处各接个二极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PWM经过低通后就转为电压,这个电压除以R12得电流

我的意思是:在什么应用条件下,可以正常输出4-20mA?(比如用多大负载电阻时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在什么应用条件下,可以正常输出4-20mA?(比如用多大负载电阻时工作正常) ...

750欧姆以下

网友D:
其他不用改变,看下面图 Q1集电极接10欧姆(图上画错了),加的PNP管发射极接2.4K欧姆 这样保护就可以。

d:\我的文档\图片收藏\4-20mAb

楼主(2013-12-20):
先结贴吧 等我实验好了参数再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给解释啊,接了下电路,不管用啊,电流总是会流经150欧姆到地啊

网友D:
不好意思,临时画的。
PNP管漏电要小,耐压要高些。这样上限电流约25MA。图中47K电阻看情况去掉。
你是这样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临时画的。
PNP管漏电要小,耐压要高些。这样上限电流约25MA。图中47K电阻看情况去掉。
你是这 ...

我接错线的时候,就是4-20mA那一点接地了,原来的地就悬空了,电流流经Q1,R2到地上,电流有100多mA,您的这个电路是怎么起到保护做用的啊。

网友D:
如果正电源接对了,另一根的地线接到输出端,采用这样的方法:

R10 改成2K,两个发光二极管串联加PN结约是3.5V(或用稳压),可起到保护,指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