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AN4590中DMA实现ADC扫描模式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3-11-20):
ADC, AN, DMA, AC, mac

AN4590中,实现AD通道切换的是DMA channel 0, 被配置到always on的源,手册中如是说:
由此可见,AN4590中的DMA channel 0的request是连续的,而在AN4590中的二次PDB触发AD采样之间, DMA channel 0早就不知道触发多少次了,这还能保证正确的结果吗?

楼主:
版主及各位大虾过来看看吧。

网友A:
稍等,我们正在考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等,我们正在考虑中!!!

;P这个版的版主都在一起?这样可以热闹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版的版主都在一起?这样可以热闹了,哈哈。

有问题,我们版主之间会相互探讨,给出最合理的答案!

楼主:
顶一下,我的项目是基于这个原理做的,如果这个AN所述的原理不行,那么我就死定了,过年钱就难拿了。。。

楼主:
各位版主,有什么结果没有?

网友B:
楼主,不是这样的。当激活Always enabled的通道后,只会执行一个minor loop,下一个minor loop需要重新激活,即可通过软件激活或DMA 传输请求。而在AN4590中,使用的方法就是通过Channel 1传输完成后,link到Channel 0 作为传输请求而重新激活Channel 0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