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FPGA通信问题

楼主(2013-11-20):
小弟想将FPGA当做DSP的一个外扩RAM来用,此处GPBIO8~15用作8路地址线,DATA0~13、CoNTRL、GPAIO15用作16根数据线。但是我不明白的是FPGA跟DSP之间为什么要用电阻连接呢C:\Users\IBM\Desktop电阻用的是22欧的

网友A:
看到你既然用了数据总线   地址总线用了IO口模拟了  直接用DSP的外扩总线就可以啦  这样方便速度快
用电阻(一般是22欧或33欧)就是总线的匹配和高速下防信号反射
如果在总线距离长等情况下加上还是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既然用了数据总线   地址总线用了IO口模拟了  直接用DSP的外扩总线就可以啦  这样方便速度快
用电阻 ...

恩,外扩总线加了个sram,这个只能用IO口了。看来这个电阻是匹配电阻!明白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外扩总线加了个sram,这个只能用IO口了。看来这个电阻是匹配电阻!明白了,谢谢~ ...

不谢  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