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信芯片损坏率很高,可能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1-20):
公司的所有产品, 都有RS232通信或RS485通信,但是RS232的损坏率非常高,并且一直没得到很好的解决
原因可能有几个:
1、用的是假冒芯片---这个种情况应该不会有,用的都是一级代理的货
2、静电影响,因生产过程中没有防静电措施
3、湿度影响,回流焊上线前,没有进行烘烤处理
4、电压影响,因为用了DC/DC隔离模块,芯片上的电压,有5.5V左右
5、雷击影响,在使用中,有雷击浪涌导致芯片损坏---电路都是能过2KV雷击测试的
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到底是哪些原因损坏的可能大些?
我现在用的是SP的产品,其它公司的产品会不会好一些?
有类似问题的同仁们,都来给点意见啊!!

楼主:
补充:板上的其它的IC里,光耦损坏也很多,剩下其它损坏率都很小,感觉应该不到1%

网友A:
如果能排除芯片本身的质量问题,那就是设计的缺陷导致。在恶劣环境中使用的电子线路和元器件都得有专门的讲究,楼主想解决问题的话,应该先给出你的具体设计和应用环境的情况,同时要说明发生器件损坏的应用条件和概率,这样才好综合分析。
至于静电、焊接前的湿度问题都不会是导致故障的原因,电源电压过高则要非常小心,特别是使用了开关电源时,要监测电源的瞬态峰值是否超过了器件准许的极限。

楼主:
主要用在通信基站里,给他们做环境的监测。
在电子元件损坏的返修中,通信部分超过80%,主要就是SP3232EEN或其它型号的RS232芯片坏。

网友B:
有没有考虑产品共地的问题呢。我们以前碰到RS232芯片经常被击穿,芯片内部检测都为EOS, 反查测试环境后有明显效果

网友C:
232电路一是要和内部电路隔离,二是要在输入端加保护。

网友D:
ESD的问题,有可能是输入脚没有加偏置,或者232的输出脚与其他芯片的输出脚相连,当232输出高电平,其他芯片输出低电平时,就有可能出问题的

网友E:
隔离,输入端加保护

网友F:
的确, 这类通信接口的芯片很容易损坏, 接受静电和漏电等因素导致的损坏因素太容易了, 必须采用保护措施.

网友G(2017-03-24):
我的板子也哟类似的现象,后来在电源输入处加ESD和一排电容(从小到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主要用在通信基站里,给他们做环境的监测。
在电子元件损坏的返修中,通信部分超过80%,主要就是SP3232EEN ...

通信基站内单板上还会有RS232接口?

网友I(2018-10-09):
我公司有SP3232EEN,原厂原装正品,有需要的亲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