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太阳能充电控制芯片

楼主(2013-11-20):
用太阳能板给两串锂电充电,最大充电电流1A      太阳能板最大输出电压22.5V   。  在网上找到一款CN3722  请问大家还有其它的型号推荐吗?价格低一点的

网友A:
首先:你的电池是什么类型的?
锂电池 还是磷酸铁锂电池?电压是不一样的
另外,大众货充电IC 1A 满大街都是,唯一你要加的就是前级DCDC
找颗最高32V的,输出5V 2A的 再挂你的充电IC 就OK了。
否则夏天 阳光强烈,容易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电池是什么类型的?
锂电池 还是磷酸铁锂电池?电压是不一样的
另外,大众货充电IC 1A 满大街都 ...

嗯  给锂电充的

网友B(2014-12-08):
太阳能输入可以是48V吗,输入的电流需要多大较好?

网友C:
我家代理如韵CN系列的,CN3722嫌贵的话可以用其他太阳能芯片

网友D(2015-03-12):
单节锂电池的话,可以看看如韵电子的CN3791.

CN3791是一款可使用太阳能板供电的PWM降压模式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独立对单节锂电池充电进行管理,具有封装外形小,外围元器件少和使用简单等优点。
CN3791具有涓流,恒流和恒压充电模式,非常适合锂电池充电管理。在恒压充电模式,CN3791将电池电压调制在4.2V;在恒流充电模式,充电电流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当输入电源的电流输出能力降低时,内部电路能够自动跟踪太阳能板的最大功率点,用户不需要考虑最坏情况,可最大限度地利用太阳能板的输出功率,非常适合利用太阳能板供电的应用。
对于深度放电的锂电池,当电池电压低于恒压充电电压的66.5%(典型值)时,CN3791用所设置的恒流充电电流的17.5%对电池进行涓流充电。在恒压充电阶段,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当充电电流降低到恒流充电电流的16%时,充电结束。在充电结束状态,如果电池电压下降到恒压充电电压的95.5%,自动开始新的充电周期。当输入电源掉电或者输入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时,CN3791自动进入睡眠模式。
其它功能包括输入低电压锁存,电池端过压保护和充电状态指示等。

网友D:
如果是两节锂电池或磷酸铁锂电池,那么可以使用如韵电子的CN3722。
太阳能充电芯片的选择不多。

网友D(2015-04-13):
如果是太阳能电池为单节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可以使用如韵电子的 CN3801

CN3801是一款可使用太阳能板供电的PWM降压模式单节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独立对单节磷酸铁锂电池充电进行管理,具有封装外形小,外围元器件少和使用简单等优点。
CN3801具有涓流,恒流和恒压充电模式,非常适合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管理。在恒压充电模式,CN3801将电池电压调制在3.625V;在恒流充电模式,充电电流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当输入电源的电流输出能力降低时,内部电路能够自动跟踪太阳能板的最大功率点,用户不需要考虑最坏情况,可最大限度地利用太阳能板的输出功率,非常适合利用太阳能板供电的应用。
对于深度放电的电池,当电池电压低于恒压充电电压的66.5%(典型值)时,CN3801用所设置的恒流充电电流的17.5%对电池进行涓流充电。在恒压充电阶段,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当充电电流降低到恒流充电电流的16%时,充电结束。在充电结束状态,如果电池电压下降到恒压充电电压的91.66%,自动开始新的充电周期。当输入电源掉电或者输入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时,CN3801自动进入睡眠模式。

网友D:
如果是利用太阳能为两节锂电池充电,CN3722是很好的解决方案,没有价格更低的方案了.

网友E(2016-12-27):
建议考虑MCU开发太阳能充电管理,简单MPPT,比如韵电子成本低,且不易复制!

网友F(2017-02-17):
如果是锂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或者钛酸锂电池,那么使用CN3722
如果是12V铅酸电池,那么使用CN3767

网友G(2017-04-10):
ON 的充电芯片

网友H(2017-07-25):
建议使用太阳能充放电管理芯片GZ08S或者GZ08M,超CN3722 CN3063,还性价比高.

网友(2019-03-09):
引用 网友H:
建议使用太阳能充放电管理芯片GZ08S或者GZ08M,超CN3722 CN3063,还性价比高.

你好,现在还在售卖此款芯片吗,我想自己搭建一些充放电管理电路加扣扣591118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