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3-11-20):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上面这图里面的恒流源1与恒流源2应该怎么分析。这是正负反馈都有吗?我理解的当虚断时,如恒流源1中R4,R2,R12,R6,R5不是直接就构成了一个回路了吗?怎么会得到恒流的?

网友A:
;P恒流的秘密在于R5与R10

网友B:
根据虚短的条件及偏置电流等于零的条件,可计算流过R12的电流为2.5/R12,同理,2.5/R13,以上电流绝大部分流过低电阻,这样可以比较二个电阻的差压,差压的大小跟温度在正比,(0.138%/度)

网友C:
同不懂,为什么R2是100k呢,这样输出电阻会无穷么,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不懂,为什么R2是100k呢,这样输出电阻会无穷么,求解

可以跟流过负载(100欧)电流相比,基本可省略。

网友D:
恒流1 恒流2 电路完全相同
同一个基准电压
怎出得压差(C3上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恒流1 恒流2 电路完全相同
同一个基准电压
怎出得压差(C3上电压)

一个恒值电阻,一个是随温度变化的电阻,你说能出来吗?

网友E:
R16,Pt100

网友D:
   没看下面!!

网友F:
你不能把运放的输出也"虚断"掉吧...

网友G(2014-04-29):
当R2/R4=R6/R5时,输出恒流I=Ui*(R6/R5)/R12,电流大小与后面所接负载无关,所以恒流

网友H(2015-01-15):
r6,r11为什么不是98k?

网友B:
引用 网友H:
r6,r11为什么不是98k?

必须要成比例成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成比例成行。

R6+R12=R2,才是线性恒流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H:
R6+R12=R2,才是线性恒流源吧

要通过计算才了解设计的要求,才会明白原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要通过计算才了解设计的要求,才会明白原理,

是的,计算过,不满足只能是近似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是的,计算过,不满足只能是近似

其实在负载端应加一个缓冲器才是恒流源的。

网友I:
近似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