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RS232问题

楼主(2013-11-20):
拆开头部发现里面的CH340是绑定的芯片,这个绑定的芯片哪里可以买到哦。

这个线很稳定的,我用了好久了,一直很好用的。

网友A:
淘宝一大堆啊 随便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一大堆啊 随便挑

有么,我要绑定的这种哦。

网友B:
淘宝上有的啊,你可以去找一找的,有邦定的

网友C:
你问问人家裸片卖不卖,除非你量大,采用裸片绑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问问人家裸片卖不卖,除非你量大,采用裸片绑定

我也知道量大可以找厂家绑定的,但是我量小,所以 不知道哪里买

网友D:
去淘宝或者买二手的

网友E:
我也有根线,插单片机老是不行。觉着就是那CH40 41坏了。

网友F:
用FT232稳定

网友G:
我这里有FTDI的产品,你需要不。

网友H:
应该有卖!

网友I:
各地的赛格里面应该有,

网友J:
我都是自己交接的

网友K:
你那是20块钱一根的吧,好像还是宏晶的,我们做过测试,所有的USB转232产品都跟驱动程序有关,驱动会把一帧数据拆成两次发送,或是两个短帧合在一起发送,这就导致我的上位机接收数据超时,它不是按字节转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那是20块钱一根的吧,好像还是宏晶的,我们做过测试,所有的USB转232产品都跟驱动程序有关,驱动会把一帧 ...

4块钱一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