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应该有一种完全兼容ST模式,软件不用改动,即可无缝运行

楼主(2013-11-20):
GD系统设计工程师最好增加这个MCU配置寄存器,上电启动时默认完全兼容ST模式,软件不用改动,即可无缝运行,软件不用更改调试半天;也可以选择高性能108MHz模式。

网友A:
如果电源电压范围也能兼容STM32就更好了!

网友B:
这个想法很NB!

网友C:
这是要一统江湖的想法。。。

网友D:
芯片设计量产了,估计不会改了,出点对应的库函数才是需要。

网友E:
无缝连接很实用   TI DSP与外设很多做到了无缝连接

网友F:
有点难度,还不知道是不是侵犯了人家的权力

网友G(2013-12-22):
版主可以考虑一下了

网友H:
实现不了吧

网友I:
这样的话蝴蝶估计要起诉了

网友J:
还不如直接买蝴蝶了

网友K:
难道本来是不兼容的么?

网友H:
本来就是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