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下载的时候,怎么老弹出提示框说网络资源错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1-26):
硬件的连接Ok?那查查你的MCU的吧,尤其是你的变异软件的工程的参数设置的

网友B:
所用的编译软件的跟编程器不匹配的啦

网友C:
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怎么解决的

网友E:
感觉应该是硬件连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