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XPT2046触屏试验校准后LCD坐标和触屏坐标对不上号求助!

楼主(2013-11-20):
现用STM32 +XPT2046做触摸试验,校准是通过 了,但出现了个问题,就是LCD坐标和触屏点坐标对不上,首次接触触屏,求教!

网友A:
:o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现在无从下手,求大侠帮忙

网友B:
给你一个好用的触屏代码,仅供参考
CPU:STM32F103VET6

网友C:
:lol  没有遇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好用的触屏代码,仅供参考
CPU:STM32F103VET6

程序我看过了,才用两点校准,但里面提到的和屏有关,是不是和屏的扫描方向有关,我的屏是SSD1289的控制器

网友D(2014-03-27):
楼主貌似是用的我们的校准办法吧,你校准后,触摸划出来的线,差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