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谁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我决定将我的积分倾囊相送

楼主:
大家好,我有一个电路,是40mA的负载和60mA的负载切换工作的,但是电压都是12V!输入220V交流,我想使用阻容降压来实现!说一下实现的想法:
当BL与RD接通 LED通, 当BL与BK接通且C与L导通时,FJ1负载工作!  我现在按照这个电路图设计好后,R8取值820Ω R9取270Ω  发现只要BL和BK导通  不论C与L是否接通,FJ1都工作!后来我又把R8换成100K  R9换成75K ,也是一个效果! 后来我干脆将MOS管去掉,直接通过光耦CE端带FJ1,发现BL与BK接通且C与L导通,FJ1就是不工作!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我要如何更改!电路原理图,以及1N60和 光耦EL817的规格书 谢谢大家了! R8,R9 按照2:1取值为什么不行?R7的电阻是不是不对?另外 直接通过光耦CE端串接在FJ1上,是否可行? 谁帮我解决了问题,我愿倾囊相送! FQD1N60C.pdf (1.17 MB)

楼主(2013-11-20):
自己顶 没人回就一致顶

网友A:
Q2是MOS管?怎么是三极管的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是MOS管?怎么是三极管的符号?

是MOS管 是1N60  里面有规格书 帮我看看吧 谢谢你了 大侠

网友A:
R9=20K   R8=0   试试!

网友A:
R8属于画蛇添足之举!倒是MOS管栅极与地之间加个12V稳压管保护,以防止意外高电压加在栅极上是个可以考虑的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R8属于画蛇添足之举!倒是MOS管栅极与地之间加个12V稳压管保护,以防止意外高电压加在栅极上是个可以考虑的 ...

R8和R9 不是为了分压 给MOS提供导通电压么? 我这个原理图有问题么?

网友A:
场效应管属于电压控制器件。只要电压足够高就导通(当然要在栅极允许的电压之下,一般不能超过20V),电压足够低(<Vgs(th))就认为是关断。按照你的R8R9取值又如何关断?

网友B:
1N60先拿掉,
示波器看R8 R9 中间的波形,你就明白了,

网友A:
取消R8后,光耦导通时MOS管栅极电位很低,接近0V,可以很可靠关断。而光耦截止时,栅极电位接近12V,沟道电阻很低,处于比较理想的导通状态。(按数据手册数据,10V时的沟道电阻小于11.5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消R8后,光耦导通时MOS管栅极电位很低,接近0V,可以很可靠关断。而光耦截止时,栅极电位接近12V,沟道电 ...

能否直接把FJ1和光耦的输出CE串接一起?直接用光耦控制 取消MOS! 我去试试你说的 取消R8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A:
如果说FJ1的电流很小,那么可以直接用光耦控制,否则的话①光耦的输出端是否允许这么大的电流?②即便是光耦的电流允许这么大,那光耦的输入端是否也需要要足够大的输入电流才能驱动,那么输入的功耗要多大呢?(你的输入端不是要接220V吗?那你算算那个串联的降压电阻需要多大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FJ1的电流很小,那么可以直接用光耦控制,否则的话①光耦的输出端是否允许这么大的电流?②即便是光 ...

谢谢你 !  对了 我这个MOS管的极性没有画错把 我画的时候是按照上 G  左D  右S来画图的

网友A:
你这根本就不是MOS管的画法!而是个NPN三极管!

网友A:
自己去看看数据手册上MOS管的符号是怎么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消R8后,光耦导通时MOS管栅极电位很低,接近0V,可以很可靠关断。而光耦截止时,栅极电位接近12V,沟道电 ...

我试验了  还是不行! 我按照你说的 取消了R8  把R9换成了20K !当BL和BK导通的时候,FJ1就开始工作了,但是如果将C和L闭合,那么FJ1旋转的速度变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验了  还是不行! 我按照你说的 取消了R8  把R9换成了20K !当BL和BK导通的时候,FJ1就开始工作了, ...

把R9换成100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60先拿掉,
示波器看R8 R9 中间的波形,你就明白了,

什么意思呢  我就想问问 我现在要怎么做 才能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网友B:
你得明白MOS开通的条件, 你先看看波形 再来

网友A:
原因是光耦在一周期内只有一小半时间是导通的,截止期间12V通过10K对C4充电,其后期电压已经高于Vgs(th)了,也就是处于微导通与截止的交替之中,所以FJ1就会慢速旋转。解决的办法有下面几种:1、增大R9。2、增大C4 。3在光耦输入端并联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光耦在一周期内只有一小半时间是导通的,截止期间12V通过10K对C4充电,其后期电压已经高于Vgs(th)了 ...

我按照你说的 增大了 R9  确实起到效果了 可是是相反的想过!  我换成100K的 ,现在是BL和BK导通  必须断开C和L,FJ1才工作,如果BL和BK导通 ,同事也让C和L闭合,那FJ1就不工作

楼主:
和我设想的正好相反

网友A:
要相反?那要把光耦与R9位置互换!

网友A:
也就是R9原来接+12V处改成接负端(也就是原来光耦的E极处)。而将光耦C极改接+12V处,光耦E极改接至MOS管栅极。

网友C:
改动如下:
1、R9=10K,R9接12V电源的那一端改成接地
2、R8=1K,接817第4脚改成接第3脚
3,817第4脚接12V地,改成接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相反?那要把光耦与R9位置互换!

朋友 我想让BK和BL接通时并且C和L导通 这两个条件同时存在的时候  FJ1工作! 我刚才按照你的说法  换了100K 电阻  可是 发现 必须BK和BL接通 并且 C和L不导通的时候才能使FJ1工作!  你看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了 朋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 我想让BK和BL接通时并且C和L导通 这两个条件同时存在的时候  FJ1工作! 我刚才按照你的说法  换了10 ...

还不知道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动如下:
1、R9=10K,R9接12V电源的那一端改成接地
2、R8=1K,接817第4脚改成接第3脚

朋友 你这个改动是为什么呢  说一下理由吧 我去试试  另外 我的MOS管的箭头是画反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知道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哦

也就是R9原来接+12V处改成接负端(也就是原来光耦的E极处)。而将光耦C极改接+12V处,光耦E极改接至MOS管栅极。  是这个要求么 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能说一下理由么?

网友C:
结果如何?

网友D:
你搞得太复杂了,直接把项目承包给我 来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R9:R8)>29 ,則NPN或MOSFET都可用。

为什么比值要大于29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R9原来接+12V处改成接负端(也就是原来光耦的E极处)。而将光耦C极改接+12V处,光耦E极改接至MOS管栅 ...

朋友  已经可以了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LED支路工作时  总电流为34mA,而负载FJ1工作的时候,总电流在54mA左右,为什么没有达到我设计的60mA呢!我想把稳压二极管的限流电阻 由现在的180换成150 不知道是否可行 另外,我还想问问,现在最前面的电阻R1我使用的是120Ω/2W的,可是工作的时候 怎么会发现他发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知道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哦

忘记说了  在LED导通的时候电压大概11.6V,而FJ1工作时电压很低 只有10.9V,稳压管没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  已经可以了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LED支路工作时  总电流为34mA,而负载FJ1工作的时候,总电流在54mA ...

1、1uF的降压电容能提供的电流也只勉强达到60mA,但是你的滤波电容C2容量小得太多,这时候其实稳压电路其实是其作用的,只不过所占的时间比例比较小而已。按计算你的C2要达到600uF才可以满足要求。并且,你的稳压管限流电阻上也会流过一定的电流(大约3.5mA),所以达不到60mA是肯定的。除非你加大降压电容(增大到1.1uF)。
2、稳压管的限流电阻减少的话分流更大,其实你可以将180Ω改成510Ω。
3、R1上的发热功率本身就有0.4W左右,发热是很正常的。

网友A:
如果还需要考虑到电源电压降低10%时的情况,那么降压电容要增大到1.2uF左右。

网友A:
建议R3用180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uF的降压电容能提供的电流也只勉强达到60mA,但是你的滤波电容C2容量小得太多,这时候其实稳压电路其 ...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C2的容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正常工作,稳压管应该一直工作的,我选用的是1/2W,功率会不会小?还有之前的100K电阻 是怎么计算的呢  真是佩服你  分给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效应管属于电压控制器件。只要电压足够高就导通(当然要在栅极允许的电压之下,一般不能超过20V),电压 ...

我怎么才能多给你写积分 真的太感激你了  想向你学习学习

楼主:
荒坟鬼火

网友A:
1、阻容降压的计算看这个:https://bbs.21ic.com/icview-443946-1-1.html
2、R4的功率很小,别说是0.5W,就算是0.125W都足够,因为其两端的电压很小,只是三极管的Vbe,一般不超过0.8V。你自己算算看有多大功率?
3、那个100K电阻我没计算,只是随便估计了一下。要算的话根据RC充放电计算。
4、只要你能解决问题就好,分不分的我无所谓。拿来也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阻容降压的计算看这个:https://bbs.21ic.com/icview-443946-1-1.html
2、R4的功率很小,别说是0.5W,就 ...

关键为什么你会估计呢  我300欧姆的电阻也是随便用的 开始用的是1W的  后来我看有点热 就直接上3W的了 你说这个取值 和 功率怎么算呢  要是你在我们这边就好了 找你喝个酒 给我讲一下

网友A:
关于R3的计算是这样考虑的。当输出端负载开路时(开关切换时会出现这种情况),60mA的电流几乎全部流过R3,那么R3最大应该不超过12V/60mA=200欧姆。R3的作用主要是用来降低Q1的耗散功率。只要其功率足够(加上足够大的散热片)也可以不要。不过因为电阻相对便宜,并且也比三极管抗烧,所以还是用个100Ω~180Ω好。功率要多大你应该会算,一般要比计算大2~3倍。功率电阻有点热很正常,温度还和散热环境有关,一般达不到标准的散热条件,所以降额使用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R3的计算是这样考虑的。当输出端负载开路时(开关切换时会出现这种情况),60mA的电流几乎全部流过R3, ...

恩 我记下了 以后没准经常请教你!  呵呵 对了 !我给您发了一个需要振荡的电路 你看到了么

网友A:
没看见振荡电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振荡电路呀

这个是正负离子发生器 是220V供电的   我现在需要12vdc供电  需要震荡以后再升压 你看看 能不能帮我看看!  关键PCB板子很小

网友A:
总不能让我帮你设计吧?都有自己的事的。

网友A:
这个图是早看见了,我是说没看见振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早看见了,我是说没看见振荡电路。

现在你看见的电路图是220V交流供电的 可是现在要改成12V直流供电  是不是需要三极管在前面振荡电路呢  怎么更改啊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你看见的电路图是220V交流供电的 可是现在要改成12V直流供电  是不是需要三极管在前面振荡电路呢  怎 ...

肯定需要加振荡电路,且变压器也要改参数,复杂了,呵呵,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需要加振荡电路,且变压器也要改参数,复杂了,呵呵,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

能帮我设计一个么  振荡电路需要三极管完成么?谢谢了

网友A:
牵扯的方面很多,光变压器设计就挺麻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牵扯的方面很多,光变压器设计就挺麻烦,呵呵

嘿嘿  你帮我把前面的振荡弄好也行 变压器我可以让我们的供应商帮忙设计 你只要说明多少伏升到多少伏就行了 呵呵  谢谢大侠哦

网友A:
不是那么简单的,呵呵。。。。。与振荡电路的波形、频率、输出的功率。。。。。。都有关

网友F:
去掉R9(或者将R9接正极改为接负极),断开R8与基极,断开端接正极,光偶另外一端断开与负极的连接,断开段接基极.
你原理错误是1>R1和R2的分压,加电后Q2为饱和状态(不管光偶是否导通),
2>光偶没有那么大的电流.当然不会工作.
3>也是致命点,Q1的稳压工作方式错误.请参照一些普通的基本电路来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阻容降压的计算看这个:https://bbs.21ic.com/icview-443946-1-1.html
2、R4的功率很小,别说是0.5W,就 ...

  朋友 我按照你说的 重新绘制的原理图!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当光耦触发时,+12--C--E--R8--GND,这是栅极的压降应该是R9的压降,接近12V,对么?可是如果这样看FJ1上端闭合,电流经BK--FJ1--GY2--D--S--GND   可是MOS管的S极指向不是向内么?怎么能够逆向,从D--S呢?可是事实证明这个电路是这样走的啊?是我哪里理解错了么?按照现有参数,电路有安全问题么?谢谢大侠哦

网友A:
建议楼主去看一下有关场效应管的基础知识。别凭想当然地按照三极管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9换成100K试试!

朋友 你好!我这几天没事看了一些关于MOS管的资料,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放置两个电阻R1,R2,比如电源电压时12V,我通过R1,R2的分压使G极电压高于S极电压,且大于4V,是不是MOS管也会导通?再请教您一个问题,R1,R2如果同时取100Ω和同时取100KΩ,其实Vgs电压均为6V左右,那这样的效果有什么区别的?电流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呢?对应手册里面的哪一条呢?我找了好久没找到,另外如果像你说的一样,直接在G和S见就加一个电阻R2=100K,这样的效果和放置两个电阻的差异又是什么呢?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60先拿掉,
示波器看R8 R9 中间的波形,你就明白了,

你好 版主 你看这样设计可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R3的计算是这样考虑的。当输出端负载开路时(开关切换时会出现这种情况),60mA的电流几乎全部流过R3, ...

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浪涌实验,2500V的浪涌过后,LED全都变的很暗了,后来把稳压管剪断,LED正常工作了!是不是稳压管的功率小了,我想把它换成1W的 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楼主(2014-02-13):
引用 网友A:
R8属于画蛇添足之举!倒是MOS管栅极与地之间加个12V稳压管保护,以防止意外高电压加在栅极上是个可以考虑的 ...

朋友 你好!这个电路时去年讨论的电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开关BL与BK接通时,且C不接L时,这样,光耦不导通,负载不会工作,LED灯也不工作!但是我们通过功率测试发现电路中有1.5W的耗损,电流大概70mA!这个损耗应该产生在R3上,这样怎么去减小这个功率或者消除呢?我当时想移动一下开关的位置,直接切断端整流桥的+和电解电容C2的+ !  另外,这个电路还存在什么隐患和问题么?我现在的稳压二级管选择的是12V 1W的 ,忘了,祝你新年新气象,天天快乐!

网友G:
当开关BL在BK位置,同时光耦没导通的时候,想减少功耗,要改变MOS管的控制策略,从开路法改成短路法,就可以大大减少功耗。
具体的做法是MOS管与负载并联,光耦不导通的时候,让MOS管导通,这样负载被短路掉了,会大大节省功耗;
光耦导通时,MOS管就开路,负载就有电了;
这样做要考虑MOS管栅极供电,这个需要另外一个辅助电源,但电流非常小,0.5mA即可,可以用390k电阻降压,然后整流、滤波、稳压管稳压。

另外,开关BL打倒RD时功耗也大,就可以利用这个辅助电源,把4个LED串联,0.5mA也很亮了(用高亮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