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信芯片损坏率很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1-20):
公司的所有产品, 都有RS232通信或RS485通信,但是RS232的损坏率非常高,并且一直没得到很好的解决
原因可能有几个:
1、用的是假冒芯片---这个种情况应该不会有,用的都是一级代理的货
2、静电影响,因生产过程中没有防静电措施
3、湿度影响,回流焊上线前,没有进行烘烤处理
4、电压影响,因为用了DC/DC隔离模块,芯片上的电压,有5.5V左右
5、雷击影响,在使用中,有雷击浪涌导致芯片损坏---电路都是能过2KV雷击测试的,应该也不是这个原因
板上的其它IC,只有光耦损坏也很多,剩下其它的损坏率很低,感觉不到1%

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到底是哪些原因损坏的可能大些?
我现在用的是SP的产品,其它公司的产品会不会好一些?
有类似问题的同仁们,都来给点意见啊!!

网友A:
电压是否影响,看手册,有没有超过工作电压

网友B:
贴图来看,
有些什么保护都不加,照样使用无问题,
有些加了一堆保护,反而就不好说了。

网友C:
说说应用场景,我也用SP232EEN,啥保护没加,一片都没坏过。

楼主:
电路来了,防雷都做全了,还是坏很多
电压应该没超过,用的是金升阳的B0505,一般在5.4V左右,手册上是5.5V。但是这个电压是不是有影响不敢确定
应用主要是通信基站的机房里,雷可能比较多,夏天坏的比冬天多很多。猜测可能 是受雷击, 但也有可能是受热。

网友D:
基本可以确定是雷击损坏,如何避免,我也说不好,或许PCB布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可以确定是雷击损坏,如何避免,我也说不好,或许PCB布线有问题?

公司里进行测试,防雷过2KV没问题。
RS232线不长,就在小机房里,一般都有防雷措施的,感觉不太象是雷击

网友E:
工业场合,经常静电超级厉害,啥措施都没采取,没隔离没保护,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232坏的

网友F:
有可能问题出在DC上,你这种应该是不带稳压的隔离DC。电压实测5.5V,不排除会超过这个值。加上芯片的最大电压也就是6V。所以了就很容易坏了。不知有没有测试过已坏芯片的各个引脚对地的电阻,有没有小于100欧姆的了?

网友G:
以前用假货485,也很多坏的,用上原装的并选用带表静电保护的型号(如483E),就很少坏了。232内部连接使用,不需要隔离吧。我都是采用非隔离3.3V使用。

网友H:
加个磁环,试一下,做eft测试了么

网友I:
线不长,要是连光耦也一块坏的话,只能是电源的问题了。
看看你那DC-DC模块输出电压是不是有时候抽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个磁环,试一下,做eft测试了么

EFT 一般来说不会损坏器件,静电会损坏,但相对也不是很严重。设备安装好后,基本是无人状态,静电的可能不大。要分析的是,是不是生产和安装过程中,静电造成损伤,但不是当时损坏,而是在工作中慢慢发作。

楼主:
补充问一下大家,生产中都有做静电防护吗?

网友J:
TVS管接地错误

网友K:
依我的经验,那个DCDC的方面比较大,那个是不带稳压的,我用过一批别厂的,做485通讯用,坏了不少,485也烧了,换成带稳压输出的DCDC就好了,你可以试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依我的经验,那个DCDC的方面比较大,那个是不带稳压的,我用过一批别厂的,做485通讯用,坏了不少,485也烧 ...

同感,建议板子不改,DC/DC换个大点厂家的货,脚位不对就飞线,放一批出去比较一段时间就清楚了,估计是雷击干扰导致DC/DC输出电压短时间飙升。

楼主:
引用 网友J:
TVS管接地错误

你是说,接大地的那两个TVS不能用吗?
理论上,如果大地电压反弹厉害,是有可能反过来损坏内部电路的。实际应用测试雷击时是没问题的。不接大地的产品,损坏率也是一样高。

网友M:
接大地的那6个玩意是多余的。

传输的电缆用屏蔽线即可。

损坏的,应该是232的发送端吧,甚至连232左边的2个TVS也不能要。

另外,为什么要用双向的 TVS ?

还有,光隔放在232和485芯片的右边干什么? 让232芯片和485芯片来保护光隔?

楼主:
引用 网友M:
接大地的那6个玩意是多余的。

传输的电缆用屏蔽线即可。

接大地的元件是为了过雷击测试
因RS232是正负电平,因此要用双向TVS
右边的右边是内部电路,因此光耦要放这里,左边就是通信的DB9接口了
RS232芯片的损坏现象有很多种,有一种好象发送和接收端损坏,还有一种应该是倍压电路出问题,导致端口的驱动电平不够

网友M:
引用 楼主:
接大地的元件是为了过雷击测试
因RS232是正负电平,因此要用双向TVS
右边的右边是内部电路,因此光耦要放 ...

雷击测试是怎么做的?

232倍压电路出问题,应该是没有按照 datasheet配置外围元件。

光隔放右边,是不是意味着你认为232和485比光隔更经得起外部恶劣环境?

简单一点,直接选带保护的232和485芯片吧,美信有这类产品。

楼主:
不是倍压电路出问题,而是感觉象IC内部电路是损坏了,导致倍压不够高
外围电容元件都是标准配置,出错的可能不大
雷击因条件有限,都是按2Q阻抗做的。

网友N:
将通讯的电源地与外壳的大地连接,DCDC非稳压的可接假负载将电压拉下来。模块里面会有参考数据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EFT 一般来说不会损坏器件,静电会损坏,但相对也不是很严重。设备安装好后,基本是无人状态,静电的可能 ...

您的rs232是发送端口经常坏么,您可以拿示波器在那个端口测一下。我觉得是线路上的开关电源之类的对线路产生了影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旁边电源线产生的辐射。您能不能把rs23损坏的详细资料发给我看一下,最近正在做线缆的研究。谢谢。qiya12345.ok@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的rs232是发送端口经常坏么,您可以拿示波器在那个端口测一下。我觉得是线路上的开关电源之类的对线路产 ...

损坏很多,总体应该有15% (一般在调试时坏得不多,在3%左右;在3个月后开始出现大量的坏,大概出厂6个月左右开始变少;以后还会有,但少的多)。主要表现不是发送端口坏,而是232芯片的倍压电路波形变得杂乱无序,电压也不对,接收和发送端口电平不对,逻辑会有错误。

辐射对电路的干扰,相对其它干扰形式,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影响一些高阻抗的电路,造成电路瞬态错误

因这个试验不太好做,要大量的样本和时间。产品发出去,也难于跟踪。看看有没有人遇到类似问题,好找到查找方向。

网友O:
用国产,变相破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损坏很多,总体应该有15% (一般在调试时坏得不多,在3%左右;在3个月后开始出现大量的坏,大概出厂6个月 ...

我有一个产品,出现和你类似的情况,不过情况没有你的严重,调试的时候没有出过问题,都是在客户那里出的问题。每年夏天,大约有5%比例的产品退回来返修。一般就是232芯片或485芯片坏,严重的会连带光耦一起损坏,最严重的是板子上的芯片全部烧毁。
这里面有个情况是:同样的产品,给不同的客户,故障率是不一样的,在有的客户那里,基本不出问题,在另外的客户那里,故障率就高得多。我仔细询问了客户的使用情况,发现故障率高的有一个特点:他们在通讯线上加了防雷模块、交流电源线上也加了防雷模块。而基本不出故障的客户那里只在电源线上加了防雷。
我又问故障率高的客户,信号防雷与电源防雷的“地”是怎么接的?对方说是同一个接地桩。我就怀疑,由于接地不良,雷击时,浪涌并没有通过接地桩全部导入大地,有很大一部分能量沿着接在一起的信号地串进了通讯信号电路,最终导致芯片损坏。

网友P:
上PCB照片

网友Q:
232损坏率极高我碰到过,刚开始测试的时候有70%的不良品,后来重新买芯片回来直接换了。大部分问题现象是这样的:232通信不稳定,时好时坏,时有时无。后来发现,换了串口线就好了,其实并不是芯片真的损坏了,是两边的232芯片电平不匹配造成的,电脑边的232芯片有5V电压工作,设备一边的232是用3.3V工作,3.3V芯片的电荷泵输出5.8V以上通信就没有问题,低于5.8V就出问题。换了5V的串口线全都不出问题。

网友B:
b0505是要最小负载的,20mA
自己放个1206的电阻。

网友R:
静电防护很重要。

网友S:
串电阻是最简捷的最可靠的方式,如100R

网友T:
楼主的那边是不是通过DB9接PC啊?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是232和485通信,经常发现232挂掉。最后排查时DB9的外壳没有接地,有时候插拔串口线,不是地线先接触上的,而是RX或TX,有电压差,然后很容易挂掉232.最后我们把DB9的外壳接地了,几乎没有发现232挂掉的情况了。以上只是经验,供参考!

楼主:
很多同仁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啊!
总结一下,大家的焦点主要在电源电压,防雷,和芯片本身上面,对于静电和湿度影响,基本都认为没问题。
关于电源电压:由于使用的是B0505模块,电压确实偏高,约5.4左右,并且在工作时会有抖动现象
关于雷击:确实有地电位反弹的可能,但是我的产品里,有些只加了TVS做防护,没有接大地,也有同样的问题---注:对接的设备是不是有接大地,这个暂时不太肯定,要查一下才能确认
关于芯片本身:以前的芯片,用的是美信的,也不知是真货还是假货,输出电压在9V左右,问题很多,主要应该是雷击问题;新的芯片,便宜一些,是SP的3232EEN和其它型号,电压在6V左右,加了防雷电路,坏得比以前还要多很多。难道这个对接电压也会有问题?

网友U(2016-04-07):
有过同样的麻烦,最终是隔离芯片解决的问题

网友V:
遇到过这种情况: 工作环境漏电导致地线带电。

网友W: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问题出在DC上,你这种应该是不带稳压的隔离DC。电压实测5.5V,不排除会超过这个值。加上芯片的最大电 ...

b0505并不是稳压型,金升阳有稳压型号的,不过那价格就高了去了

网友X(2016-05-08):
应该就是DCDC的问题了

网友Y(2016-11-17):
引用 网友T:
楼主的那边是不是通过DB9接PC啊?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是232和485通信,经常发现232挂掉。最后排查时 ...

此兄说的情况是一种很有可能的原因。

网友Y: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产品,出现和你类似的情况,不过情况没有你的严重,调试的时候没有出过问题,都是在客户那里出的 ...

对兄台所讲原因表示赞同。

我之前的公司是做楼宇对讲设备的,也常遇见RS485芯片损坏,损坏的比例也高得吓人。当时公司所有的工程师出动来解决(包括军品部门的高工),都没有解决好,还是经常坏,连电磁分析仪都给提到现场去监测电磁干扰去了。后来就干脆不用485芯片,自己设计了一套TTL转12v电平的转换电路。

之所以自己设计电平转换电路,是经过一年多的追踪,发现485芯片的耐受电压和电流,看起来都挺大,其实很小,无论其电源脚还是信号脚。而我们的设备是安装在建筑物的弱电井中的,弱电井中有各个公司的各种功率、频率不同的设备,电磁环境相当复杂,不被别人的设备干扰可以说是天方夜谭 。

同时,只要发生打雷,妥妥地有损坏。打雷发生损坏的原因,是因为建筑商在做建筑体的接大地处理时,往往都是偷工减料了,就如有一层楼的朋友所讲,雷击时感应出来的浪涌电压不能完全泄到大地里面去,因此就顺着接大地线,往所有的地方窜。在建筑物中,虽然是弱电井,因为每个设备都要用直流电源供电,因此这些直流开关电源就会接入交流市电,接大地的线也就来到了弱电井,有时候就在同一个铁皮的走线箱里面和各种信号线混在一起。

我们曾遇见过一次问题,是我们正在调试的这栋楼的40米远处就是一栋新建楼的工地,他那儿的打桩机一工作,我们这里的设备就被干扰,每锤一下,我们这里就乱得不行。这就是打桩机猛烈撞击大地时,引起了该区域大地中的电荷震荡造成的。所以楼主,你说的夏天出状况的时候多,也该是你们机房所在建筑的接大地处理的不好,多遇上几次雷击天或其他强干扰,232的芯片就受不了,不管232芯片是否是隔离型它都会受不了。

处理方式,尽量做好接大地处理,如使用交流滤波器(选大厂家的,可以几个设备用一个),尽量做到强弱电分开走的这个基本电气规则要求。在多根信号线共存的走线槽中,给走线距离远的信号电缆加磁环,因为这种远距离的信号线很有可能带来别处的感应浪涌。

最后,就是从整体着眼,1、对你们机房的整体电磁环境做一个分析,处理好接大地的回路。2、将可能带来感应浪涌的线(包括信号线)进行分开走线,或者屏蔽处理。。处理好电路板上与设备外壳(包括插头外壳)接大地。现在大多数厂家的设备都会很注意保护自己的设备不受电磁干扰,于是就把各种干扰让交流市电的线路上泄(众所周知,我国的电网很“脏”),所以要特别注意好对强电干扰的处理。

补充:插头外壳其实不要接到电路板的地上(个人经验之谈),插头外壳要么不接地(不接电路板上直流电源地),要么接地就去接市电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