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块热阻问题

楼主(2013-11-20):
在做HTRB时, 假设模块放在恒温125C的烤箱内,模块不通电,当达到最终热平衡后,芯片的温度应该是多少?
模块肯定有热阻,但最后平衡后,芯片温度是否应该是125C,还是低于125C呢?

楼主:
我的理解是像电阻一样,将模块的热阻比为电阻,将热量流动比为电流,热阻两端的温度比为电阻两端的电势。当热平衡了,相当于电阻的电流没了,那温度应该是相同了,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A:
应该低于125C

网友B:
我能说我不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低于125C

为什么会低于125C? 有理论依据吗?
我是指假设在很长时间以后,达到热平衡的状态下!谢谢!

网友C:
无限趋近125!

楼主:
最好能给点理论依据,谢啦

网友D:
平衡后,芯片温度是125C

网友D:
低于125C不叫平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低于125C不叫平衡。

非常正确

网友C:
规范中可有平衡,那叫”认为“,譬如可差0.01度
理论上没有平衡,”平衡“是不可能的,哪怕还差百万分之一度
只能趋近趋近再趋近,一直到永远!

网友F:
热锁定时间测试  是功率模块么?

无限趋近,这个好像要用到热熔了

等效电路上应该就是电容分压。。。

网友G:
既然认定平衡,那肯定是一样的。热量也有势能,一样从高到低,跟水流一个道理

网友H:
了解,注意最终已经热平衡了,那就是Tj也有125℃了。如果通电就不一样了,通电情况下,芯片是呈梯形散热的。那个时候Tj就可能高于外界温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