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写SD卡时破坏了其它全局变量

楼主(2013-11-20):
我用stm32存储一个文本文件,但是发现,当执行删除文件或者写文件时,自己定义的一个结构体的变量的值被破坏掉了,使用spi读写SD卡,并使用的现成的FatFs,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看, 不如设置一个数据断点, 看看到底代码在哪里改写了这个变量, 再做分析.

网友B:
有奖竞猜么....

网友C:
估计是堆栈溢出或数组溢出。

看看这个被破坏的结构体变量被分配到哪个地址,在这个地址的前后都有哪些其他变量,也许会有线索,尤其是溢出的问题。

楼主:
估计是四楼说的问题,我在函数内部定义的char数组移到函数外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被破坏的是其它全局变量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