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实现CRC的问题

楼主(2013-11-20):
CRC-16是一种校验码标准,他的生成多项式为G(x)=x^16+x^15+x^2+1;不明白下面生成串行16位校验码的程序(求好心的大神指导):

网友A:
你可以先百度一下CRC的知识,用verilog代码实现其实是很简单的,推荐你个网站 outputlogic,你搜索一下吧,名字记不太全了

网友B:
看综合后的电路会明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百度一下CRC的知识,用verilog代码实现其实是很简单的,推荐你个网站 outputlogic,你搜索一下吧, ...

谢谢大神嗷~推荐的网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用FPGA实现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你用FPGA实现过吗

实现过,不是很难,按照分析好的步骤一步一步写就行了,甚至不需要理解CRC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现过,不是很难,按照分析好的步骤一步一步写就行了,甚至不需要理解CRC的原理。 ...

那你用verilog做过二进制退避算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用verilog做过二进制退避算法吗

没有,我做的都是低端应用,没有什么复杂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