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在线调试怎么回事,不大懂呢

楼主(2013-11-20):
中心要买DSP,仿真器说买XDS560,可以在线调试,4000多一个。我不大明白这个在线调试是咋回事,CCS哪个版本上带这个在线调试的功能呢?俺以前都是用一般的仿真器,修改了编译然后下载了再运行,“在线调试”难道是在DSP运行的时候直接改数据就行?!那也太厉害了吧,跟dSPACE一样了!

网友A:
在线调试也就是在线硬件调试     实时程序分享
其实560和510 100功能差不多  只是速度、数据量和稳定性兼容性较好些
价格确实很高   4000多正常
没有你理解的那么厉害   像图像处理一样  数据量很大  仿真器510的就可能跟不上了

网友B:
呵呵,这个都需要在硬件设计中有相应的接口和软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