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nclude "DSP2833x_Device.h怎么写的问题

楼主(2013-11-20):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include "DSP2833x_project.h"
我在建立工程时  这个是根据什么写的呢   为什么有时候我自己写一个   就会提示我不能打开

网友A: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包含了这个头文件  就要求你的工程中已经添加了这个文件
你可以在工程下的include下或者document下看肯定是有这个头文件的  此文件是有TI提供的
如果你要添加自己的头文件  肯定先用新建  并且保存名为你的添加名  再添加到你的工程
目录文件下 编译器就可以自己找到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