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频中,插件电阻和贴片电阻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3-11-20):
很多模拟电路设计中,特别是有高精度和高稳定性要求的电路大多数设计者选择插件的电阻,请问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插件电阻稳定性更好?还有就是所谓的稳定性是怎么鉴定的呢?是通过老化参数,温度参数等参数体现的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相对来说,热稳定性插件好过贴片的,除非用大的贴片电阻如1812.2010的,这样占PCB的面积并不小于插件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来说,热稳定性插件好过贴片的,除非用大的贴片电阻如1812.2010的,这样占PCB的面积并不小于插件电阻了 ...

谢谢你的回答。有不有具体的参数比较说明呢?

网友B:
如果要用绕线电阻,贴片的很难买到。
极低温漂的贴片电阻也有,只是零售市场不容易见到。
插件电阻体积大,同等功耗下,能量密度小,可靠性高,但除非应用于临界条件,贴片和插件电阻的可靠性都足够高,电路里先老化失效的一般不会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