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cadence导入dxf文件的,定位孔安装孔丝印问题

楼主(2013-11-20):
倒是会导入DXF文件~但是还有2个问题~
1.有些比如尺寸标注,也给导入了~怎么去掉~结构师好像放在了同一层了~0层
2.定位孔,还有一些安装孔,外框怎么弄啊~

谢谢了~

网友A:
1、先选delete然后右边勾选line,其他去掉,然后点尺寸标注就删除了
2、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B:
把dxf打开,把自己需要的留下,不需要的删除
需要的再分层(这部分也可以再allegro中做,看你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dxf打开,把自己需要的留下,不需要的删除
需要的再分层(这部分也可以再allegro中做,看你喜欢) ...

dxf好像能够导入元件封装,不过要做~结构师没时间弄~
现在我就不想直接导入特殊的封装了,导入外框和定位孔的Figure。
最后弄完了再对照一下外框是否正确,定位孔是否正确,就成了,不想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