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喇叭曲线图能反映出低频,中频,高频是多少

楼主(2013-11-20):
大家好,我是做喇叭膜片的,改fo,频宽,灵敏度,高频,中频,低频,这些因素可让我头痛了,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改,只有碰运气了,还请高手指导。我万分感谢,曲线图上这些数据如何能看出来呢,在图上哪个位置。
从喇叭曲线图能反映出低频,中频,高频是多少吗,分别在图上哪个范围,请指导,就拿两款曲线图

网友A:
你是做喇叭这行的,你都不知道什么改,我们这些外行更为难了。喇叭的频宽、灵敏度、音质与喇叭的结构尺寸、材质、线圈、磁心、膜片厚度等都有关系,很复杂。

网友B:
20-20KHz的曲线要尽量平滑,我看声学工程师在调音时,还要看客户要求,在功放里可以设置EQ,进行细调。

网友C:
可以看出这是中(高)音的
各行业有着不同规范,电声也不通用,不可乱讲
可知道的是中频(基准)是1000,频响(十分粗略)300~5000

网友D:
奈奎斯特图

网友E: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