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问个TAS5630的输入问题

楼主(2013-11-20):
准备使用TAS5630,看数据手册对模拟输入脚有点疑问,求高手解答:
在数据手册中对  INPUT_X 的输入范围是 -0.3--7V。
从这个数值看应该输入的是交流叠加直流信号。如果纯交流的话不存在负电压。
在下面的典型应用图中,INPUT 引脚前串了一个10uF电容。这样叠加的直流就被电容隔离了。输入的信号又成纯交流信号了。

问:对于该输入是否可以输入纯交流。如耳机输出接口直接连到这个管脚;还是要变成差分的直流信号输入?

网友A:
电路呢?你问的是什么啊,纯交流怎么不会有负电压呢?纯交流必须的有正有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