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软件关机方案

楼主(2013-11-20):
大家好,小弟想请教一个关于在linux操作系统下实现软件关机的问题,即在linux嵌入式系统如何实现软件关机,在硬件上要用特殊的器件吗?欲实现的功能如我们对我们PC机的关机操作那样,点左下角的开始,选关机,再确定关机
电脑过一会儿就会关掉,并且自动切断电源

网友A:
我看行。。帮你顶

网友B:
CPU和电源管理芯片,都有相关的寄存器,关机流程走完,写下寄存器就断电了。当然过程很复杂,如果有平台的话,你需要梳理一下

网友C:
linux系统难道不关机的?

网友D:
楼上说的对,需要有电源管理的芯片,参考这块板子可以实现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scene=taobao_sh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