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如何DA多路输出稳定的4-20MA的信号?

楼主(2013-11-20):
想做个多路4-20MA的信号输出,有几个疑点求助。
1.看到很多产品电源处好像用磁环隔离了一下,不知道具体实际有什么用?
2.用线性光耦对模拟信号进行隔离怎么回事?然后通过运放输出(这点我明白是隔离缓冲用的),输出的信号负如何有效的隔离?
3.有的产品多路时分别用独立的DA芯片来避免各通道的干扰问题,而且隔离独立的参考源,请问这样有必要没?个人感觉这样很麻烦!我模电很弱,所以这些不是很懂,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谁有其他成熟的方法或建议,欢迎拿出来讨论、分享。谢谢!

网友A:
1.你需要的是输出电流信号,而DA一般输出的是电压信号,运放是把电压转电流的吧
2.用光耦是进行隔离的,这种场合一般是用在多路电源的场合,防止干扰的
3.用独立的DA芯片还是有好处的,在干扰大的场合,你用个八路输出的DA,要坏就都坏了,如果你用单独的,不会出现都坏的情况,从成本的考虑,也便于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