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放大电路 信号高低电平

楼主:
如图,两个图中,
JP1 是个外面传进来的 高低电流信号,,1信号 大约15~20ma ,,,0信号大约1.5ma

我就是想问:LM2902 地方对应的1信号时的电压大约是多少,,,0信号时 大约的电压能使多少

(jp1 电流为1.5ma  就表示0, jp1电流为15-20ma就是1,,这样不就是有数据了传输了。  )

网友A(2013-11-20):
15mA,1欧姆,电压15mV,和1.5mA一样,都不够比较器的另一边的电压,输出不会变.

网友B:
自己下个Multisim 12.0 很容易仿真得到结果的

网友C:
同意楼上,动手才是王道。
6脚为参考电压Vref,5脚输入信号应该在"1信号"时>Vref,在"0信号"时<V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