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这种去耦是什么用法?

楼主(2013-11-20):
VTT_DDR(0.9V)  和VCC1V8 都是由同一款DDR2 电源管理芯片TPS51116 产生 。 但是它这种接法有什么用意吗?

网友A:
不知道,坐等高手

楼主:
难道就让它沉了?没人看过Xilinx 的官方文档吗?

网友B:
1  可能PCB位置不便 且均在脉动要点位置。
2  VCC--VTT间压差有变小时 VTT对地同步也有变小,它们是同步的,这样对外干扰会小些,
就此电路简单说,我本人没这样用过

网友C:
是不是倍压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B:
judaway  说的对
有可能是倍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