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程序空间不够了,有谁知道乘法运算比较省空间的写法

楼主(2013-11-20):
程序是以前写好的,现在加功能程序代码空间不够了。有谁知道乘法运算比较省空间的写法

网友A:
乘法没几行呀,除非浮点数

网友B:
按楼主这么说,你的MCU应该是不带硬件乘法器的。可以把乘法改成加法

网友C:
乘法改成加法,浮点变换成定点。

网友D:
换成移位算法,最后只要一个乘法就行了,也能保证精度

网友E:
比较省空间的写法?

你现在的代码是什么写法?也许已经是比较省空间的写法了。

不如把你现在的代码贴出来,大家帮你看看怎么优化。

网友F:
如果以前是C写的还比较好办,汇编的话难了,

网友G:
直接换芯片,换大容量

楼主:
解决了,有点忙现在结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