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适合28335的LED灯程序,最好是让从0~9输出的

楼主(2013-11-20):
不知道我的这个程序为啥不对,只能控制哪个灯亮,不可以输出数字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宏定义//
#define LED1_ON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58=1;
#define LED1_OFF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58=1;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msg[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int16 number=0;

//函数声明//
void Spi_Init_Led(void);
void Spi_Init(void);
void Spi_Init_FIFO(void);
void Spi_mixt(Uint16 ch);

void Spi_Init_Led(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BPUD.bit.GPIO58=0;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58=1;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58=0;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58=1;

        EDIS;

        LED1_OFF;

}

void Sellect_bit(Uint16 i)
{
        switch(i)
        {
                case 1:
                LED1_ON;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delay(Uint32 t)
{
        Uint32 i=0;
        for(i=0;i<t;i++)
        {}
}

void Spi_Init(void)
{
        SpiaRegs.SPICCR.all=0x004F;
        SpiaRegs.SPICTL.all=0x0006;
        SpiaRegs.SPIBRR=0x007F;
        SpiaRegs.SPICCR.all=0x00DF;
        SpiaRegs.SPIPRI.bit.FREE=1;
}

void Spi_Init_FIFO(void)
{
        SpiaRegs.SPIFFTX.all=0xE040;
    SpiaRegs.SPIFFRX.all=0x204f;
    SpiaRegs.SPIFFCT.all=0x0;

}

void Spi_mixt(Uint16 ch)
{
        SpiaRegs.SPITXBUF=ch;
}

void main()
{
        InitSysCtrl();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IER=0x0000;
        IFR=0x0000;
        DINT;
        Spi_Init_Led();
        Spi_Init();
        Spi_Init_FIFO();

        for(;;)
        {
                        Sellect_bit(1);
                        Spi_mixt(msg[number]);
                        delay(30000);
                        number++;
                        if(number>9)
                        number=0;
        }

}

网友A:
通过SPI控制应该只是一位数码管吧   你说的只能控制哪个灯亮而不能输出0到9是变化的乱码吗
如果是就说明你的msg[10]里面存的数据有问题  看数据不是共阴极的数码管
还是别的现象  你在详细描述一下  最好将硬件电路附上
你的Sellect_bit()函数没明白想要干什么  只是为了LED1_ON吗
接下来咱们在讨论~

网友B:
这个程序是用SPI来显示数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SPI控制应该只是一位数码管吧   你说的只能控制哪个灯亮而不能输出0到9是变化的乱码吗
如果是就说明你 ...

这个是共阳极的LED,msg没错,sellect_bit函数是扫描那个位的数码管亮。不是有四个可以亮的吗   这个程序本来是四位亮的  从0000~9999的,后来我想其中一个亮   从0~9的  以前是利用SPI的FIFO来进行数字的输出的   现在只想输出一位   想知道是不是不能用FIF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是用SPI来显示数码管吗?

用SPI的FIFO来串行输出数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共阳极的LED,msg没错,sellect_bit函数是扫描那个位的数码管亮。不是有四个可以亮的吗   这个程序 ...

那就是四位一体的数码管   这种数码管是有公共端的   你找到公共端  只要那个公共端是高电平
那个数码管就会亮   用IO口片选一下就可以啦
用SPI肯定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四位一体的数码管   这种数码管是有公共端的   你找到公共端  只要那个公共端是高电平
那个数码 ...

嘿嘿   你说的我还不太懂   可能是学的东西太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SPI的FIFO来串行输出数字

我学的也太少,听不懂。
想问下楼主
   void delay(Uint32 t)
{
        Uint32 i=0;
        for(i=0;i<t;i++)
        {}
}
这个延时函数delay(30000);是多长时间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学的也太少,听不懂。
想问下楼主
   void delay(Uint32 t)

用SPI控制数码管 肯定是有串转并器件的
SPI送出要显示的8位段码值  然后控制并行输出就可以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嘿嘿   你说的我还不太懂   可能是学的东西太少了

你看看原理图  上面数码管处理a b c d e f g dp之外   还有一个COM
就是公共端  如果是共阳极的话 需要给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学的也太少,听不懂。
想问下楼主
   void delay(Uint32 t)

嘿嘿  这个我也不懂啊   求版主指导@zhangman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