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嵌入汇编问题

楼主(2013-11-20):
  本人最近在用IAR6.60学习系统移植,新手+菜鸟,遇到了IAR嵌入式汇编问题,如下:

望哪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这些是编译器内部定义的地址, 可以定义成外部变量, 如:

        EXTERN  _bss
        EXTERN  _eb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是编译器内部定义的地址, 可以定义成外部变量, 如:

        EXTERN  _bss

这个原先就有定义过了,还有木有其他可能这个问题折腾了好久

楼主:
完整函数如下:
/*---------------------------------------------------------------------------*/
void
reset_handler(void)
{
  unsigned long *pul_src, *pul_dst;

  REG(SYS_CTRL_EMUOVR) = 0xFF;

  /* Copy the data segment initializers from flash to SRAM. */
  pul_src = &_etext;

  for(pul_dst = &_data; pul_dst < &_edata;) {
    *pul_dst++ = *pul_src++;
  }

  /* Zero-fill the bss segment. */
  __asm("    ldr     r0, =_bss\n"
        "    ldr     r1, =_ebss\n"
        "    mov     r2, #0\n"
        "    .thumb_func\n"
        "zero_loop:\n"
        "        cmp     r0, r1\n"
        "        it      lt\n"
        "        strlt   r2, [r0], #4\n"
        "        blt     zero_loop");

  /* call the application's entry point. */
  main();

  /* End here if main () returns */
  while(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