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art 中断同时接收和发送时存在丢失数据的现象

楼主(2013-11-20):
如果使用DMA接收,在PC上通过串口发送100K的数据,一个数据都不会丢失,但是使用中断方式,就会造成接收数据少那么几个, 注:在PC上使用串口工具, 发送字节数为280个, 时间间隔为1 ms, 有没有那位高人可以帮我看一下.

static void UART_Interrupt( void *Param )
{
        OS_ERR err;
        unsigned int cr;
        struct UART_DEVICE *uart = (struct UART_DEVICE *)Param;
        unsigned int sr = uart->uart->SR;
        cr = uart->uart->CR1;
        if ( (cr && 0x20) && (sr & 0x20) ){
                //RXNE 读数据寄存器非空
                UART_Recv_Byte( uart, cr, sr );
                sr = uart->uart->SR;
        }
        if ( (cr & 0x80) && (sr & 0x80) ){
                //TXE:发送数据寄存器空
                uart->uart->DR = uart->Send.buffer[uart->Send.offset];
                uart->Send.offset++;
                if ( uart->Send.offset >= uart->Send.size ){
                        //发送缓冲区空中断使能
                        uart->uart->CR1 &= (~0x80);
                        BSP_OS_SemPost( &uart->Send_Sem );
                }
                uart->uart->SR &= (~0x80);
                sr = uart->uart->SR;
        }
        if ( (cr && 0x20) && (sr & 0x20) ){
                //RXNE 读数据寄存器非空
                UART_Recv_Byte( uart, cr, sr );
                sr = uart->uart->SR;
        }
        if ( (cr & 0x10) && (sr & 0x10) ){
                //IDEL 监测到总线空闲
                OSQPost( &uart->Recv_Queue, (void *)uart->current_buffer, 1, OS_OPT_POST_NO_SCHED | OS_OPT_POST_ALL | OS_OPT_POST_FIFO, &err );
                if ( uart->current_buffer == NULL ){
                        uart->current_buffer = &uart->Recv[0];
                }else if ( uart->current_buffer == &uart->Recv[0] ){
                        uart->current_buffer = &uart->Recv[1];
                }else if ( uart->current_buffer == &uart->Recv[1] ){
                        uart->current_buffer = &uart->Recv[2];
                }else if ( uart->current_buffer == &uart->Recv[2] ){
                        uart->current_buffer = &uart->Recv[3];
                }else{
                        uart->current_buffer = &uart->Recv[0];
                }
                uart->current_buffer->offset = 0;
                uart->current_buffer->Recv_Size = 0;
                uart->uart->CR1 &= (~0x10);
                uart->uart->SR &= (~0x10);
                sr = uart->uart->SR;
        }
        if ( (cr && 0x20) && (sr & 0x20) ){
                //RXNE 读数据寄存器非空
                UART_Recv_Byte( uart, cr, sr );
        }
}

static void Uart_SendTask( void *p_arg )
{
        struct UART_DEVICE *uart = (struct UART_DEVICE *)p_arg;
        while (DEF_TRUE) {                                          /* Task body, always written as an infinite loop.       */
                const PLIST_ENTRY Entry = &uart->Send_Entry;
                PLIST_ENTRY pListEntry = Entry->Flink;
                if ( pListEntry == Entry ){
                        BSP_OS_SemWait( &uart->Lock_Sem, 0 );
                        uart->ReadyStatus = 1;
                        BSP_OS_SemPost( &uart->Lock_Sem );
                        BSP_OS_SemWait( &uart->Ready_Sem, 0 );
                        continue;
                }
                while( pListEntry != Entry ){
                        struct UART_SEND_NODE *Node = CONTAINING_RECORD( pListEntry, struct UART_SEND_NODE, Link );
                        uart->Send.offset = 0;
                        uart->Send.size = Node->Size;
                        uart->Send.buffer = Node->Buffer;
                        //发送缓冲区空中断使能
                        uart->uart->CR1 |= 0x80;
                        BSP_OS_SemWait( &uart->Send_Sem, 0 );
                        BSP_OS_SemWait( &uart->Lock_Sem, 0 );
                        RemoveEntryList( &Node->Link );
                        BSP_OS_SemPost( &uart->Lock_Sem );
                        pListEntry = pListEntry->Flink;
                        if ( NULL == Node->Complete ){
                                BSP_OS_SemPost( &Node->SemComplete );
                        }else{
                                Node->Complete( Node->arg );
                                Node->Release( Node );
                        }
                }
        }
}

static void Uart_RecvTask( void *p_arg )
{
        OS_ERR err;
        OS_MSG_SIZE i;
        OS_MSG_SIZE Size;
        struct UART_DEVICE *uart = (struct UART_DEVICE *)p_arg;
        while (DEF_TRUE) {                                          /* Task body, always written as an infinite loop.       */
                struct UART_RECV* Recv = (struct UART_RECV *)OSQPend( &uart->Recv_Queue, 0, OS_OPT_PEND_BLOCKING, &Size, (CPU_TS *)0, &err );
                if ( err != OS_ERR_NONE ){
                        continue;
                }
                for ( i = 0; i < Size; i++ ){
                        m_Size += Recv->Recv_Size;
                        UART_Send( uart, Recv->buffer, Recv->Recv_Size, UART_Complete, NULL );
                        Recv++;
                }
        }
}

楼主:
struct UART_RECV
{
        char buffer[256];
        unsigned short offset;
        unsigned short Recv_Size;
};
struct UART_DEVICE
{
        OS_Q Recv_Queue;
        char ReadyStatus;
        OS_TCB RecvTaskTCB;
        OS_TCB SendTaskTCB;
        USART_TypeDef* uart;
        BSP_OS_SEM Lock_Sem;
        BSP_OS_SEM Send_Sem;
        BSP_OS_SEM Ready_Sem;
        LIST_ENTRY Send_Entry;
        struct UART_SEND Send;
        struct UART_DMA SendDMA;
        struct UART_DMA RecvDMA;
        struct UART_RECV Recv[4];
        struct UART_RECV *current_buffer;
        CPU_STK RecvTaskStk[APP_TASK_START_STK_SIZE];
        CPU_STK SendTaskStk[APP_TASK_START_STK_SIZE];
};

串口的结构体和接收buffer结构体定义如上, 在收到256个字符后,Uart_RecvTask任务会回传. 发送和接收都是使用中断方式

楼主:
static void UART_Recv_Byte( struct UART_DEVICE *uart, unsigned int cr, unsigned int sr )
{
        OS_ERR err;
        unsigned char value = uart->uart->DR;
        uart->uart->SR &= (~0x20);
        uart->current_buffer->buffer[uart->current_buffer->offset] = value;
        uart->current_buffer->offset++;
        uart->current_buffer->Recv_Size += 1;
        if ( uart->current_buffer->Recv_Size >= sizeof(uart->current_buffer->buffer) ){
                struct UART_RECV *current = uart->current_buffer;
                if ( uart->current_buffer == NULL ){
                        uart->current_buffer = &uart->Recv[0];
                }else if ( uart->current_buffer == &uart->Recv[0] ){
                        uart->current_buffer = &uart->Recv[1];
                }else if ( uart->current_buffer == &uart->Recv[1] ){
                        uart->current_buffer = &uart->Recv[2];
                }else if ( uart->current_buffer == &uart->Recv[2] ){
                        uart->current_buffer = &uart->Recv[3];
                }else{
                        uart->current_buffer = &uart->Recv[0];
                }
                uart->current_buffer->offset = 0;
                uart->current_buffer->Recv_Size = 0;
                OSQPost( &uart->Recv_Queue, (void *)current, 1, OS_OPT_POST_NO_SCHED | OS_OPT_POST_ALL | OS_OPT_POST_FIFO, &err );
        }
        uart->uart->CR1 |= (0x10);
        uart->uart->SR &= (~0x20);
}

贴上接收单个字符函数, 因为有的uart没有DMA, 所以需要调中断模式

网友A:
但是使用中断方式,就会造成接收数据少那么几个
其实数据丢失有几个可能.
1. 接收中断没有来得及响应
2.接收缓冲区数据没有来得及取走.
3. 软件 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复杂.....

很复杂吗? 只是用了一点数据结构,在多个串口同时使用时,可以节约一点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 Too Slow.

72Mhz的主频,做这点事都不行,那STM32能做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使用中断方式,就会造成接收数据少那么几个
其实数据丢失有几个可能.
1. 接收中断没有来得及响应

谢谢你的回答.
1. 我做过试验,只收,不发,一个都不会丢(100KB)以上的数据
1. 接收中断没有来得及响应
   我在中断里面做得代码很少,像while这样的代码不存在
2.接收缓冲区数据没有来得及取走
   这个我以前也猜想过,所以我在很多地方都有判断是否收到数据, 在中断里面有多次判断,特别是在TX发送完成后,也重新判断了
4. 软件 bug
   软件 bug我也想过,只要慢一点发送(10ms)每次发包(300 byte)个,程序也正常
   现论上来说,只是降底了串口的压力,程序流程应该是一样的
   同样的代码,如果换成dma接收,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72Mhz的主频,做这点事都不行,那STM32能做什么呀!

不会开车的人,再好的车也会开沟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开车的人,再好的车也会开沟里去。

那请阁下教我开一下车, 请你贴一个效率非常高的函数.让我们这种小辈好好学习

楼主:
72Mhz 主频, 115200婆特率, 115200/10 = 11520byte / S
Cortex-M3 1.25DMIPS/MHz = 1.25 * 72 * 1000000 = 90000000条指令每秒
第发一个byte的时音,CPU可以运行7812条指令
就当收发一起,每一个中断也有3906多条指令

网友D:
lz 数据量比较大的画, 不考虑下全部接受完毕在分析吗?   比如说 头+长度+data+crc   crc效验OK之后在进行数据分析。

连续数据快的时候还可以建立缓存。

也可能我就粗略浏览了下代码,所以有不当的地方。眼镜丢了,看着眼花!

网友D:
并且好像一般不建议在中断中做复杂处理。

网友E:
stm32的串口没有fifo,实际应用还是有存在丢数的可能的,
建议楼主建一个队列,这样可以缓冲后处理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72Mhz 主频, 115200婆特率, 115200/10 = 11520byte / S
Cortex-M3 1.25DMIPS/MHz = 1.25 * 72 * 1000000 = ...

1.25DMIPS/MHZ != 1.25M指令/MHz;Thumb2指令中有单周期指令,也有不少多周期指令,比如存储器访问指令。所以绝对不可能有每秒90,000,000条指令!

像你这种大量的指针运算+存储访问,是非常消耗时间的,你可以打开编译出来的汇编指令看看,比如这一句:
uart->current_buffer->buffer[uart->current_buffer->offset] = value;

既然有这么多的结构体操作,至少可以用一个指针直接访问,而不是每次计算指针。
比如可以用一个指针 struct UART_RECV *pbuf = uart->current_buffer;
然后上面那行改为:pbuf->buffer[pbuf->offset] = value;
pbuf还可以用修饰符register强制分配到寄存器中。

比较好的编译器可以帮你优化,如果运气不佳碰上一般的编译器,差距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5DMIPS/MHZ != 1.25M指令/MHz;Thumb2指令中有单周期指令,也有不少多周期指令,比如存储器访问指令。 ...

你说的没有错,的确存储访问会慢,像flash都要延时3个周期, 但你说的uart->current_buffer->buffer[uart->current_buffer->offset] = value; GCC是可以很好的优化, 因为gcc会把经常用的变量放在寄存器.其实和你用current_buffer指针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数据量比较大的画, 不考虑下全部接受完毕在分析吗?   比如说 头+长度+data+crc   crc效验OK之后在进行数 ...

我用STM32做的是串口分发器, 一个uart跟PC相连, 然后分出四个uart 接外设. 我现在还没有做数据分析,都处理不过来,丢包.只要解决数据分析不丢失数据,数据分析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采用的是中断机制

楼主:
STM32 的设备,要么你就每个外设都可以使用DMA,要么就有fifo, 没有fifo, 又没有dma, 效率太底了.这个问题应该向原厂反映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STM32做的是串口分发器, 一个uart跟PC相连, 然后分出四个uart 接外设. 我现在还没有做数据分析,都处 ...

中断机制处理不及时就会丢了呀!     先全部接下来  不管分发, 分析了之类的,全部先接下来  在做其他处理,比如UART_Recv_Byte这个函数。  也就相当于自己先建立一个fifo。   没FIFO  用STM32做串口大数据传输 有点虚。
LZ有兴趣可以阅读下 下面的代码,看看是否对你有所帮助
void MT_UartProcessZToolData ( uint8 port, uint8 event )
{
  uint8  ch;
  uint8  bytesInRxBuffer;

  (void)event;  // Intentionally unreferenced parameter

  while (Hal_UART_RxBufLen(port))
  {
    HalUARTRead (port, &ch, 1);

    switch (state)
    {
      case SOP_STATE:
        if (ch == MT_UART_SOF)
          state = LEN_STATE;
        break;

      case LEN_STATE:
        LEN_Token = ch;

        tempDataLen = 0;

        /* Allocate memory for the data */
        pMsg = (mtOSALSerialData_t *)osal_msg_allocate( sizeof ( mtOSALSerialData_t ) +
                                                        MT_RPC_FRAME_HDR_SZ + LEN_Token );

        if (pMsg)
        {
          /* Fill up what we can */
          pMsg->hdr.event = CMD_SERIAL_MSG;
          pMsg->msg = (uint8*)(pMsg+1);
          pMsg->msg[MT_RPC_POS_LEN] = LEN_Token;
          state = CMD_STATE1;
        }
        else
        {
          state = SOP_STATE;
          return;
        }
        break;

      case CMD_STATE1:
        pMsg->msg[MT_RPC_POS_CMD0] = ch;
        state = CMD_STATE2;
        break;

      case CMD_STATE2:
        pMsg->msg[MT_RPC_POS_CMD1] = ch;
        /* If there is no data, skip to FCS state */
        if (LEN_Token)
        {
          state = DATA_STATE;
        }
        else
        {
          state = FCS_STATE;
        }
        break;

      case DATA_STATE:

        /* Fill in the buffer the first byte of the data */
        pMsg->msg[MT_RPC_FRAME_HDR_SZ + tempDataLen++] = ch;

        /* Check number of bytes left in the Rx buffer */
        bytesInRxBuffer = Hal_UART_RxBufLen(port);

        /* If the remain of the data is there, read them all, otherwise, just read enough */
        if (bytesInRxBuffer <= LEN_Token - tempDataLen)
        {
          HalUARTRead (port, &pMsg->msg[MT_RPC_FRAME_HDR_SZ + tempDataLen], bytesInRxBuffer);
          tempDataLen += bytesInRxBuffer;
        }
        else
        {
          HalUARTRead (port, &pMsg->msg[MT_RPC_FRAME_HDR_SZ + tempDataLen], LEN_Token - tempDataLen);
          tempDataLen += (LEN_Token - tempDataLen);
        }

        /* If number of bytes read is equal to data length, time to move on to FCS */
        if ( tempDataLen == LEN_Token )
            state = FCS_STATE;

        break;

      case FCS_STATE:

        FSC_Token = ch;

        /* Make sure it's correct */
        if ((MT_UartCalcFCS ((uint8*)&pMsg->msg[3], MT_RPC_FRAME_HDR_SZ + LEN_Token-3) == FSC_Token))
        {

        perWorkinfo = 0;
          osal_msg_send( App_TaskID, (byte *)pMsg );

        }
        else
        {
          /* deallocate the msg */
          osal_msg_deallocate ( (uint8 *)pMsg );
        }

        /* Reset the state, send or discard the buffers at this point */
        state = SOP_STATE;

        break;

      default:
       break;
    }
  }
}

网友F:
楼主还是用DMA吧,中断接收确实会有各种问题

网友F:
我用DMA接收36M时钟速度的SPI数据都不会丢,何况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DMA接收36M时钟速度的SPI数据都不会丢,何况串口...

哥哥我知道dma不会丢,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要用5个串口,可以有一个串口没有DMA, 可恶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跑了OS的原因, 因为uCOS有时会有关中断,因为大指量传输数据中断太频繁了, 可能就会偶尔丢失几字节没有响应到中断.
用dma不会的原因是,因为中断次数大大降底,例如250个dma的buf, 100kbyte数据只要400次接收,400次发送, 如果是中断方式, 200000
次中断, 差别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G(2017-04-10):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跑了OS的原因, 因为uCOS有时会有关中断,因为大指量传输数据中断太频繁了, 可能就会偶尔丢失几 ...

开关中断之间的时间如果超过了一个串口字节的话是有可能出现你说的问题的,5个串口就算5分之1的串口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