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红外反射式光电传感器直接接到IO上时,传感器指示灯都亮无**常工作?

楼主(2013-11-20):
求助,为什么我的红外反射式光电传感器直接接到IO上时,传感器指示灯都亮,无**常工作?

网友:
不知道你取样电阻是多少?若是很大的话,太阳光会有干扰,有小电流约1ma流过,于是一直高电平。

网友A:
可能是接电路没有放大或放大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