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5.3调试MSP430F155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3-11-20):
MSP430F155内部资源:RAM是512b       Flash Memory是16KB+256b

程序信息:
4 526 bytes of CODE  memory
   345 bytes of DATA  memory (+ 41 absolute )
   215 bytes of CONST memory
   堆栈占用最大是: Stack used          :  00000066     = 102b

  以下是我设置的堆栈大小为110能够满足程序要求,并且不会超出512b的RAM范围

但是仿真时就会报以下错误:
Wed Nov 20, 2013 19:51:54: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Stack' (currently Memory:0x37E)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Memory:0x39C to Memory:0x400)

大神教我!

网友A:
你把堆栈再改大一点,错误提示说的很清楚啊。
这里有个**说的很清楚,你可以看看:http://blog.chinaunix.net/uid-9112803-id-344792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堆栈再改大一点,错误提示说的很清楚啊。
这里有个**说的很清楚,你可以看看:http://blog.chinaunix ...

哥:o,我遇到的问题就是http://blog.chinaunix.net/uid-9112803-id-3447923.html这**作者遇到的问题!
、、、、、、、、、、
在实际调试过程中,尽管我把堆栈设得比查看map文件堆栈要大得多(map文件是0x76,即118,我设成250),调试的时候,依然有这个问题,如下:
  • Sat Dec 22, 2012 22:23:21: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Stack' (currently Memory:0x55A)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Memory:0x906 to Memory:0xA00)

很费解,求指点Jelline@126.com
、、、、、、、、、、

网友A:
你把stack size改成15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stack size改成150试试

试了,不行的。
按照产生的map文件信息,设置的堆栈大小为110,即够用又没有超出范围。
但是仿真就提示错误Wed Nov 20, 2013 19:51:54: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Stack' (currently Memory:0x37E)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Memory:0x39C to Memory:0x400)

我程序有个unsigned int型数组Table[64],全局变量。是不是问题出在这里?但是这个数组不能去也不能再改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