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交流220v转直流5v,但是前端不用变压器。哪位高手有办法解

楼主(2013-11-20):
交流220v转直流5v,但是前端不用变压器。哪位高手有办法解

网友A:
阻容降压

网友B:
阻容降压 开关电源

网友C:
不需要隔离的话,阻容降压是最佳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隔离的话,阻容降压是最佳方案了。

我也想用这种方案,但是我不怎么了解还请大侠赐教

网友D:
阻容降压。。。我只知道这个

网友E:
你看看台灯,就知道怎么降了,再看看热水棒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台灯,就知道怎么降了,再看看热水棒

谢谢啦。。。好的,我拆一个看看

你可真听话

网友F:
     用开关电源芯片做,阻容降压用在工业上是不可靠的,我们公司有一款产品,用的阻容降压,过了一段时间后,电容的容值下降的好厉害,最后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可以用viper22来做,用非隔离的方式,就不需要变压器了。

网友G:
可以请教蚂蚁大侠,他是电源专家,呵呵   @PowerAnts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请教蚂蚁大侠,他是电源专家,呵呵   @PowerAnts

谢谢

网友H:
阻容降压只能用于小负载,因为你要的是5v,所以阻容降压就必须加稳压管稳压,但是加了稳压二极管,就限制了你的输出电流不能太大,不加稳压管的话,阻容降压空载输出的不会是5v电压,至少也有一百几十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阻容降压只能用于小负载,因为你要的是5v,所以阻容降压就必须加稳压管稳压,但是加了稳压二极管,就限制了 ...

谢谢,空载那么大啊,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I:
条件不详,无解

确实是无解!看这题目,我认为或许只是要提取AC220V通断的信号呢,根本不需要有功率输出。

网友J:
你需要功率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需要功率多大的?

功率不是很大,就是想直接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K:
用AC-DC 这个答案绝对正确,哈哈

网友L:
建议用AC-DC。
要用阻容降压的话,给你个计算软件的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443946-1-1.html

网友M:
用阻容降压小心触电

网友I:
引用 楼主:
功率不是很大,就是想直接给单片机供电

直接BUCK

网友N:
直接BUCK是最佳方案,TMI130X完美解决

网友O:
“前端不用变压器”——是个啥概念?是不要工频的?必须不隔离的?何为”前后“?允许高频电感?------问题都不会提,怎么回复

网友P:
找个电表芯片的推荐电路,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Q:
电流不大的话,用LNK306吧,方案在PI的官网上有的。

网友R:
MARK TMI130X LNK306

楼主:
引用 网友N:
直接BUCK是最佳方案,TMI130X完美解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S:
帮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电流不大的话,用LNK306吧,方案在PI的官网上有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找个电表芯片的推荐电路,一看就明白了

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这是在刷屏啊,别人说了这么多,在你心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个方案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是在刷屏啊,别人说了这么多,在你心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个方案了啊? ...

还没定呢,明天基本定下来搭个电路试试,好用的话肯定发来给大家分享下。我在那刷屏了,我没事来论坛刷屏干什么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还没定呢,明天基本定下来搭个电路试试,好用的话肯定发来给大家分享下。我在那刷屏了,我没事来论坛刷屏 ...

用我的电路做的吗?

网友T:
直接开关电源

网友(2015-12-15):
引用 网友N:
直接BUCK是最佳方案,TMI130X完美解决

TMI130X  这个有资料吗

网友U:
用DK124的BUCK做,稳压管Z1的值决定输出电压,电流小了好像还有DK112,DK124的价格很便宜,电感的价格相差很大

网友V: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用这种方案,但是我不怎么了解还请大侠赐教

阻容降压网上百度一大把。

网友W:
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电路图供楼主参考

网友X(2016-11-02):
PI-05V-M4

网友Y:
引用 网友W:
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电路图供楼主参考

别误人子弟了,你这个电路根本没法工作~~~

网友Z:
用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做给单片机供电非常好的方案,我们以前都用viper12a等等类似的这种芯片

网友AA:
不隔离电源电人超级爽

网友AB:
单片机供电,还是搞成隔离的吧。省得搞程序时还要防触电

网友AB:
或者不小心搞出大事来

网友X:
参考:
PI-05V-B4是一款能够在13V至380V输入电压范围内运作的200mA降压型稳压器,产品特点: 1)宽工作输入电压范围:13V至380V(400V绝对最大值);2)高达200mA的输出电流;可通过并联增加输出电流;3)无需电感、无需变压器、无需MOS管,从而减少外围器件的成本;4) 超小体积:L18*W9.5*H15.5mm.

网友X:
许多场合电路需要非隔离,安全肯定没有问题,整套机器或产品成品外壳是双重绝缘的

网友W:
隔离式开关电源

网友AC(2017-07-28):
380V转5V/ 220V转5V高压降压可以用XD308H电源降压芯来做,宽电压输入: 18-600VDC, 可以输出500mA,温度比较低。

网友AD:
直接上淘宝找,单模块解决问题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4.ebb2eb24mPkbh&id=524546973317&ns=1&abbucket=12#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