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go main

楼主(2013-11-20):
seed-dec2812 不能go mian是为什么???
一点击 go main 左下角就显示RUNNING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是程序load后go main的吗   还是执行了一段停止后go mai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程序load后go main的吗   还是执行了一段停止后go main的?

load后go main
左下角就显示了 RUNNING
======================
版主我刚开始学
软件用的是CCS3.3,硬件是合众达的DEC2812,程序没有问题
步骤是这样,你看看哪里的问题
open->project
load->gel(屏蔽了//GEL_Reset();)
build all->OK
Connect
Load Program
Go Main->左下角就显示了RUNNING,而没有调到ma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ad后go main
左下角就显示了 RUNNING
======================

你load program之后  直接点击左边的Run结果是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load program之后  直接点击左边的Run结果是对的吗

结果是错的,应该是板子上的灯交替闪烁
并且add to watch一个寄存器 value是identifier not f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load program之后  直接点击左边的Run结果是对的吗

我自己解决了啦
把Project-Build Options-linker中将Stack Size(-Stack)的取值8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解决了啦
把Project-Build Options-linker中将Stack Size(-Stack)的取值800

哦 这个应该有个默认值的   可能是堆栈溢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