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关于失调的消除

楼主(2013-11-20):
翻开运放的数据手册, 都会提到输入失调电压和电流。
这会给信号处理带进误差,于是有不少电路通过调节输入端偏置来消除失调的影响。
但是失调并非一成不变,器件之间也会存在差异,这给设计带来了麻烦,也导致生产上要增加调试环节,影响效率,请问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个只能选好的器件来解决了,或者使用自稳零技术的放大器!

网友B:
通过设置对称的电路   应该也是可以解决的   不过   话说     关于失调   这一块   怎样处理好温漂   是难点啊

网友C:
有手工调零方式的消除方法. 但确实给产品生产调试带来麻烦.
现在好的设计都在采用运放失调电压自动补偿技术
这里上传一**参考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手工调零方式的消除方法. 但确实给产品生产调试带来麻烦.
现在好的设计都在采用运放失调电压自动补偿技术 ...

很不错的资料的么,收下了,关于失调电压自动补偿技术的介绍,我先借鉴了

网友E:
调节输入端偏置的却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的,不过还是要实际的调试才知道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