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中断串口程序哪里错了,就是进不去中断,而且灯也不亮

楼主(2013-11-20):
中断串口程序哪里错了,就是进不去中断,而且灯也不亮
#include"2440addr.h"
void uart0_init(void);
void uart_int_init(void);
void __irq uart_int(void);
void led_init(void);
int  Main()
{
    uart0_init();
    uart_int_init();
    led_init();
     rGPBDAT&=~(1<<5);
      while(1);
     return 0;
}

void uart0_init()
{
    rGPHCON&=~((3<<4)|(3<<6));
    rGPHCON|=((2<<4)|(2<<6));
    rGPHUP|=((0<<2)|(0<<3));
    rULCON0|=(3<<0);
    rUCON0=05;
    rUBRDIV0=(int)(50000000/(9600*16))-1;
    rURXH0=0;
}
void uart_int_init()
{
    rINTMSK&=~(1<<28);
    rINTSUBMSK&=~((1<<0)|(1<<1));
   pISR_UART0=(unsigned int)uart_int;
}
void __irq uart_int()
{
      unsigned char a;
      rGPBDAT&=~(1<<5);
    if(rSUBSRCPND&(1<<0))
    {
        a=rURXH0;
        rGPBDAT&=~(1<<5);
        rSUBSRCPND|=1<<0;
          rUTXH0=a;
    }
    if(rSUBSRCPND&(1<<1))
   {
       rGPBDAT&=~(1<<6);
      rSUBSRCPND|=1<<1;
   }
    rSRCPND|=1<<28;
    rINTPND|=1<<28;
}
void led_init()
{
    rGPBCON&=~((3<<10)|(3<<12));
    rGPBCON|=((1<<10)|(1<<12));
    rGPBUP&=~((1<<5)|(1<<6));
    rGPBDAT|=((1<<5)|(1<<6));
}

网友A:
看看中断向量表有没有搞对,如果是仿真看看中断向量表有没有映射到0X0

网友B:
就是进不去中断,会不会是初始化有问题, 或者串口数据没有输入进去

网友C:
是不是没有开mmu?